有没有做单片机把USB口转成并口的?

楼主(2006-12-12):
有没有做单片机把USB口转成并口的?
如题,介绍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如果用USB IC的话很简单!搞过很多类似的USB产品,有兴趣可来交流! EMAIL:HLXYWSS@SOHU.COM

网友B:
USB ic usb1.0 PIDUSBD12 USB2.0 CH375 CYPREESS 等 可以参考凌阳在线调试器PROBE-USB

网友C:
还是楼上强,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