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DSP和单片机之间的串口通信

楼主(2006-12-13):
请教:如何实现DSP和单片机之间的串口通信
如题:
1.DSP发送1个16位数据,也可分为2个8位的,分两次发送.
2.如何实现单片机和DSP之间的桢同步.DSP的波特率可设置.
3.时钟如何设计,DSP可采用外部时钟,使用单片机的工作频率.
4.它们之间能否直接通信,是否需要电平转换电路.
5.单片机应该选用何种型号,是否一般的51就可以,或者要用16位的.
我正在做一个相关的串口通信,可不知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单片机使用串口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