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无绝缘轨道电路:ZPW-2000A 小解

楼主:
ZPW-2000A型无绝缘移频自闭系统特点

ZPW-2000A型无绝缘移频自动闭塞在充分肯定、保持UM71WG-21A(国产化)型无绝缘轨道电路整体结构优势的基础上,具有如下特点:

1.       解决了调谐区断轨检查,实现轨道电路的全程断轨检查,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2.       缩短了调谐区分路死区长度,由UM71WG-21A)的20m缩短为不大于5m

3.       实现对调谐单元断线故障的检查。

4.       实现对拍频干扰防护。

5.       通过系统参数优化,提高了轨道电路传输长度,消除或减少轨道电路分割,减少工程总投资;如在道碴电阻1.0W×km时,轨道电路传输的极限长度由UM71WG-21A)的约1000m延长为1500m

6.       提高机械绝缘节轨道电路传输长度,实现与电气绝缘节轨道电路等长传输。

7.       轨道电路调整按固定轨道电路长度与允许最小道碴电阻方式进行。既满足了1.0Ω·km标准道碴电阻和低道碴电阻传输长度要求,又提高了轨道电路工作稳定性。

8.       SPT型国产铁路信号内屏蔽数字电缆取代法国ZCO3电缆,减小铜芯线径,减少备用芯组,加大传输距离,提高系统技术性能价格比,降低工程造价。

9.       采用长钢包铜引接线取代短75mm2铜引接线,利于维修。

10.    满足我国长站间隔和低道碴电阻道床轨道电路的需要。

11.    系统中发送器采用“N+1”冗余,接收器采用成对双机并联运用,以提高系统可靠性。

网友:

ZPW-2000A型无绝缘轨道电路系统构成

该系统:“电气—电气”(JES—JES)和“电气—机械”(JES—BA//SVA’)两种绝缘节结构电气性能相同。现按JES—BA//SVA’结构说明(见图1 ZPW-2000A型无绝缘轨道电路系统构成):

1、室外部分

(1)调谐区(JES—JES)

按29m设计,调谐单元及空心线圈参数均保持原“UM71无绝缘轨道电路”参数。

其功能是实现两相邻轨道电路电气隔离。

注:电缆模拟网络和站防雷组合成一体为防雷网络

图1 ZPW-2000A型无绝缘轨道电路系统构成

(2)机械绝缘节

由机械绝缘节空心线圈(按载频分为1700、2000、2300、2600四种)与调谐单元并接而成,其特性与电气绝缘节相同。

(3)匹配变压器

一般条件下,按0.25~1.0Ω×km道碴电阻设计,实现轨道电路与SPT铁路信号数字传输电缆的匹配连接。

(4)补偿电容

根据通道参数兼顾低道碴电阻道床传输,考虑容量。使传输通道趋于阻性,保证轨道电路良好传输性能。

(5)传输电缆

SPT型铁路信号数字电缆,线径Φ1.0mm,设计总长10km。

(6)调谐设备引接线

采用采用3600mm、1600mm或3700mm、2000mm长钢包铜引接线,每一轨道区段各使用三根,用于BA、SVA、SVA’等设备与钢轨间的连接。

2、室内部分

(1)模拟网络盘(含站内防雷组合)

设在室内,按0.5、0.5、1、2、2、2×2km六段设计,用于对SPT电缆的补偿,总补偿距离为10km。

对雷电进行纵向和横向保护。

(2)发送器

用于产生高精度、高稳定的移频信号。系统采用N+1冗余设计,故障时,通过发送报警继电器(FBJ)接点转至“+1”发送器。

(3)接收器

ZPW-2000A型无绝缘轨道电路将轨道电路分为主轨道电路和调谐区短小轨道电路两部分,并将短小轨道电路视为列车运行前方主轨道电路的所属“延续段”。该“延续段”信号由运行前方相邻轨道电路接收器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形成小轨道电路轨道继电器执行条件(XG、XGH)送至本轨道电路接收器,作为轨道继电器(GJ)励磁的必要检查条件。

接收器用于接收主轨道电路和相邻区段发送器在调谐区短小轨道电路形成的信号。动作本轨道电路的轨道继电器(GJ),并向相邻区段提供小轨道电路轨道继电器执行条件(XG、XGH)。同时还接收处理另一区段的信号,并联输出,完成冗余工作。

系统采用成对双机并联运用方式。

(4)衰耗盘

用于实现主轨道电路、小轨道电路的调整。

给出发送接收故障、轨道占用表示及其它有关发送、接收用+24电源电压、发送功出电压、接收GJ、XGJ等测试条件。

给出系统总报警接点条件。

3、系统防雷

系统防雷包含二个部分:

(1)       发送端、接收端的“站防雷”。

设于模拟网络盘内,实现对从电缆引入雷电冲击的横向、纵向防护;站内电码化设计单独的防雷单元。

(2)       对从钢轨引入雷电冲击保护

横向:设在调谐单元、匹配变压器两端。

纵向:在空心线圈中心线不接地条件下,防雷单元设在中心线与地间。

防雷元器件根据需要和可能选择高可靠、免维护、带劣化指示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