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单片机

楼主:
各位大虾,烦请帮我解决一个关于单片机的问题,在这里先谢谢了!
1。能否做成长度小于10mm,宽度小于8mm的单片机?
2。是否有价格低于3元的单片机?这个单片机能控制三个元件的5种状态即可!
我是学机械的,大家一定要帮我呀!

网友:

满足你需求的单片机大把 最便宜的MDT和国产的片子就足够了 2元以下

网友:

PIC10F200就能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NEC UPD78F9200

网友:

不大清楚

网友:

用4位单片机,做帮定小板,几毛钱就搞定了

网友:

loushang jiang de hen d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