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ornado编程中在C中嵌入汇编的问题

楼主:
发贴心情 请教Tornado编程中在C中嵌入汇编的问题

我在C程序里添加打开看门狗的汇编操作如下:(借鉴的坛子上的DX的文章)

asm("mov al,1");
asm("mov dx,443");
asm("out dx,al");

提示:
C:\DOCUME~1\ACER\LOCALS~1\Temp\cca03804.s: Assembler messages:
C:\DOCUME~1\ACER\LOCALS~1\Temp\cca03804.s:1013: Error: operands given don't match any know
n 386 instruction
C:\DOCUME~1\ACER\LOCALS~1\Temp\cca03804.s:1017: Error: operands given don't match any know
n 386 instruction
C:\DOCUME~1\ACER\LOCALS~1\Temp\cca03804.s:1021: Error: operands given don't match any know
n 386 instruction
cc386: Internal compiler error: program as got fatal signal 1

是指操作数格式不对吗,请教各位大侠应该怎么写

网友:

vxworks用的是GCC编译器,在常量前面要加“$”,在寄存器前面要加“%”

网友:

还有指令名称不对,应该是mov? ...

网友:

各个编译器嵌入汇编的语法不同,建议查看编译器的帮助文件,可能会有所收获!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网上查了一下,据说tornado不支持汇编,要用命令行方式的make才行,还在研究中...

有谁解决了请告诉我一声,谢了先

网友:

我汇编没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