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想问一下高频正弦波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
哪位能告诉我,先谢谢了!!

网友:

DDS和PLL都可以

网友:

还有,如果单纯只是得到高频正弦波,LC震荡和声表都可以

网友:

随便一个晶体震荡都可以 LC最简单的

网友:

高频?甚高频? 多高的频?不同的频率有不同的产生方法

网友:

简单点的,一般几十K的就RC,再高的就LC,简单点,再高的要求很精的就 晶振

网友:

晶振好 精度高,也便宜 推荐!

网友:

我想要一个800HZ-3KHZ的正弦波产生电路?最好可以连续可调,应该如何做?我这个正弦波可能通过MOS管子推动变压器产生大电流的正弦波输出吗?

网友:

连续可调还是上PLL吧

网友:

用NE555自己搭一个!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