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C语言如何写延时程序

楼主:
如果我用13.56MHZ的晶振,如何写出1MS的延时,一个循环延时多长时间?是如何计算的?谢谢!

网友:

一般12MHz的晶振的时钟是这么算的.12Mhz/秒,则1MS=1/1000秒等于12MHz/1000=12k次周期,当然你nop 12k次是最精确的. 如果在c语言里面.一般不会很精确到1ms,因为for循环也占了周期.关于变c语言的延时问题,台湾有个人写了篇文章很好.你可以搜索来参考. ps:13.56Mhz 延时1ms就是需要nop 13.56k次.

网友:
for循环实现C语言精确延时

C语言最大的缺点就是实时性差,我在网上到看了一些关于延时的讨论,其中有篇文章 51单片机 Keil C 延时程序的简单研究,作者:InfiniteSpace Studio/isjfk 写得不错,他是用while(--i);产生DJNZ 来实现精确延时,后来有人说如果while里面不能放其它语句,否则也不行,用do-while就可以,具体怎样我没有去试.所有这些都没有给出具体的实例程序来.还看到一些延时的例子多多少少总有点延时差.为此我用for循环写了几个延时的子程序贴上来,希望能对初学者有所帮助.(晶振12MHz,一个机器周期1us.) 一. 500ms延时子程序 程序: void delay50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15;i>0;i--) for(j=202;j>0;j--) for(k=81;k>0;k--); } 产生的汇编: C:0x0800 7F0F MOV R7,#0x0F C:0x0802 7ECA MOV R6,#0xCA C:0x0804 7D51 MOV R5,#0x51 C:0x0806 DDFE DJNZ R5,C:0806 C:0x0808 DEFA DJNZ R6,C:0804 C:0x080A DFF6 DJNZ R7,C:0802 C:0x080C 22 RET 计算分析: 程序共有三层循环 一层循环n:R5*2 = 81*2 = 162us DJNZ 2us 二层循环m:R6*(n+3) = 202*165 = 33330us DJNZ 2us + R5赋值 1us = 3us 三层循环: R7*(m+3) = 15*33333 = 499995us DJNZ 2us + R6赋值 1us = 3us 循环外: 5us 子程序调用 2us + 子程序返回 2us + R7赋值 1us = 5us 延时总时间 = 三层循环 + 循环外 = 499995+5 = 500000us =500ms 计算公式:延时时间=[(2*R5+3)*R6+3]*R7+5 二. 200ms延时子程序 程序: void delay20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5;i>0;i--) for(j=132;j>0;j--) for(k=150;k>0;k--); } 产生的汇编 C:0x0800 7F05 MOV R7,#0x05 C:0x0802 7E84 MOV R6,#0x84 C:0x0804 7D96 MOV R5,#0x96 C:0x0806 DDFE DJNZ R5,C:0806 C:0x0808 DEFA DJNZ R6,C:0804 C:0x080A DFF6 DJNZ R7,C:0802 C:0x080C 22 RET 三. 10ms延时子程序 程序: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5;i>0;i--) for(j=4;j>0;j--) for(k=248;k>0;k--); } 产生的汇编 C:0x0800 7F05 MOV R7,#0x05 C:0x0802 7E04 MOV R6,#0x04 C:0x0804 7DF8 MOV R5,#0xF8 C:0x0806 DDFE DJNZ R5,C:0806 C:0x0808 DEFA DJNZ R6,C:0804 C:0x080A DFF6 DJNZ R7,C:0802 C:0x080C 22 RET 四. 1s延时子程序 程序: void delay1s(void) { unsigned char h,i,j,k; for(h=5;h>0;h--) for(i=4;i>0;i--) for(j=116;j>0;j--) for(k=214;k>0;k--); } 产生的汇编 C:0x0800 7F05 MOV R7,#0x05 C:0x0802 7E04 MOV R6,#0x04 C:0x0804 7D74 MOV R5,#0x74 C:0x0806 7CD6 MOV R4,#0xD6 C:0x0808 DCFE DJNZ R4,C:0808 C:0x080A DDFA DJNZ R5,C:0806 C:0x080C DEF6 DJNZ R6,C:0804 C:0x080E DFF2 DJNZ R7,C:0802 C:0x0810 22 RET 在精确延时的计算当中,最容易让人忽略的是计算循环外的那部分延时,在对时间要求不高的场合,这部分对程序不会造成影响.

网友:
很不错,受益了兄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