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液晶模块的使用

楼主:
液晶模块是将液晶器件与控制,驱动电路和线路板PCB装配在一起的组件。他可以可以直接与计算机连接。这种模块使用时,除应注意一般液晶显示器件使用时的注意事项外,还应在装配,使用时注意以下事项:
1.处理保护膜
在装好的模块成品液晶显示器件表面有一层保护膜,以防装配时玷污表面。在整机装配结束之前不得揭去,以免弄脏或玷污显示面。
2.加装衬垫
在模块与前面板之间最好加装一个约0.1MM左右的衬垫。面板还应保持绝对平整。,一保证在装配以后不产生扭曲力。并提高抗震性能。
3.严防静电
模块中的控制、驱动电路是低压、微功耗的CMOS电路,极易被静电击穿,而人体有时会产生高达几拾伏或上百伏的高压静电,所以在操作、装配,以及使用中都要小心,严防静电。为此:
1) 不要用手随意去摸外引线,电路板上的电路及金属框。
2) 若必须直接接触时,应使人体一模块保持同一电位,或将人体良好的接地。
3) 焊接使用的电烙铁必须良好接地,没有漏电。
4) 操作的电动该锥等工具必须良好接地,没有漏电。
5) 不得使用真空吸尘器进行清洁处理。因为它会产生很强的静电。
6) 空气干燥,也会产生静电,因此,工作间湿度应在RH60%以上。
7) 地面、工作台、椅子、架子、推车及工具间都应形成电阻接触,以保持在同一电位上,否则也会产生静电。
8) 取出或放回包装袋或移动位置时,也虚格外小心,不要产生静电。不要随意换或舍弃原包装。
静电击穿是一种不可修复的损坏,务必注意,不可大意。
4.装配操作时的注意事项。
模块是经精心设计组装而成的,请勿随意自行加工,修整。
1) 金属框抓不得随意扭曲,拆卸。
2) 不要随意修改加工PCB板外形,装配孔,线路及部件。
3) 不得修改导电胶条。
4) 不要修改任何内部支架。
5) 不要碰,摔,折曲,扭动模块。
5.焊接
在焊接模块外接、接口电路,应按若下规程进行操作。
1) 烙铁头温度小于280℃
2) 焊接时间小于3-4S
3) 焊接材料:共晶型、低熔点。
4) 不要使用酸性助焊剂。
5) 重复焊接不要超过3次,且每次重复需要间隔5分钟/
6.模块的使用与保养
1) 模块使用接入电源及断开电源时,必须按图时序进行。即,必须在正电源(5±0.25V)输入,才能输入信号电平。若在电源稳定接入前,或断开后就输入信号电平,将会损坏模块中的集成电路,使模块损坏。

电源4.75V                                4.75V
                                               Vee
>0                         >0
                                               信号
                          >0
                                                 Vee
            >0

        a,通电时序              b,断电时序

液晶模块上下电波形时序图

2)点阵模块是高路数的液晶显示器件,显示对比度,视角与温度,驱动电压关系很大。所以应调整Vee至最佳对比度、视角时为止。如果Vee调得过高,不仅会影响显示,还会影响显示器件的寿命。
3)在规定工作温度范围下限使用时,显示响应很慢。而在规定工作温度范围上限使用时,整个显示面会变黑,这不是损坏,恢复温度范围,就可恢复正常。
4)用力按压显示部分,会产生异常显示,只要切断电源,重新接入即可恢复。
5)液晶显示器件或模块表面结雾时,不要通电工作,因为这时将起电极化学反应,产生断线。
6) 长期用于阳光及强光下时被遮部位会产生残留影象。
7.模块的存储
若长期(如几年以上)的存储,我们推荐以下方式。
1) 装入聚乙烯口袋(最好有防静电涂层)并将口封住。
2) 在-10—+35℃之间存储。
3) 放在暗处,避强光。
4) 决不能在表面压放任何物品。
5) 严格避免在极限温/湿度条件下存放,特殊条件下必须存放,也可在40℃、85%RH时,或60℃、小于60%RH条件下存放,但不宜超过168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