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一个单片机C51问题

楼主(2006-12-19):
请教:一个单片机C51问题
void tst_cos(void)
{
float x;
float y;
for (x=0;x<(2*3.1415);x+=0.1)
{ y=cos(x)
printf ("COS(%f)= %f\n",x,y);
}
}
请问各位老大:printf ("COS(%f)= %f\n",x,y);
这句是什么意思?小弟是刚刚学的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请各位老大多多指点,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在单片机里面,printf是串口输出的.

网友B:
輸出結果為“COSX=y"

网友C:
打印输出到串口,串口会显示“COS(x)= y",打印Y的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