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通信中的视距传输是什么意思?请大侠帮忙!

楼主(2006-12-19):
移动通信中的视距传输是什么意思?请大侠帮忙!
如题

网友A:
就是中间不能有任何物体遮挡

网友A:
除了空气

网友:
还有微生物...

网友B:
视距传输选择较高的频率,射频信号接近于直线传播,自然就无法绕过障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