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您的请求ID是: 2760822c17116732493103215eab93

网友:
问:测试仪器的地与计算机主板串口的地是不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232芯片起到RS232与TTL电平转换的作用,一般不会烧了啊?!
你是不是从电脑的com口上取的电?一般接上R ...

烧掉串口的情况很多.我遇到过两次.换掉串口芯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