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定制设计的PPT

楼主:
一个台湾的全定制教程的PPT,感觉介绍的比较全面,大家可以下载下来学习学习哦!

网友:

好像中间有些空了,不 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阅读器的问题

网友:

PPT是繁体的,可能要安装一个繁体识别的插件

网友:


网友:

哦,我在试一下,谢了

网友:

可以了,嘿嘿,谢谢

网友:

不错~搞定了......

网友:

怎么是全英语的,有没有中文版的?

网友:

找到好资料啦。谢谢楼主

网友:

今天收获不小,谢谢!

网友:

谢了,楼主,下了看看

网友:

xiexie lz[][:D]

网友:

好动动

网友:

好东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download it !

网友:
一个逻辑单元(logic cell) 包含了一个查找表,一个触发器和与附近单元的连接电路。查找表使用组合逻辑实现了一个4输入的逻辑表达式(与,或,与非,加等)。

一个逻辑片(logic slice) 包含了2个逻辑单元。Xilinx公司的计算结果接近每个逻辑片中包含2.25个逻辑单元,因为它们比其它的构架能配置更多的可配置逻辑模块(CLB)。

一个可配置逻辑模块(configurable logic block CLB) 包含了4个逻辑片。这样的组合构架能使最终系统的逻辑执行性能得以提升。

Xilinx FPGA还有其它组成,比如44个内存模块,每个模块提供2KB的存储量,另外还有乘法器等。

门(Gate) 的数量用来表示内存模块,逻辑单元,乘法器等资源的总数。需要注意的是,FPGA中的门数并不等同于ASIC中门数,例如,FPGA中的1M个门粗略等于ASIC中的100K个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刚开始学

网友: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