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面试常问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是即将毕业的学生,我参加过好几场的用人单位的面试,总结了一下招聘团常问的问题(关于电子专业的),现在贴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祝愿还没找上工作的朋友们能早日找到心满意的工作。(来这里的学生还是比较多的,希望能对你们有点用)

1、二极管的导通时的压降。
  答:0.7V。

2、三极管的工作条件。
  答:B极(基极)在有一定的电压时,发射极电压应该在0.3V以上。

3、TTL电平的电压值。
  答:5V上下浮动10%,即4.5V—5.5V。

4、电路分析主要讲的是什么,或者是围绕着什么讲的?
  答:两个定理,即基尔霍夫电压定理,基尔霍夫电流定理。

5、数字信号处理的实质。
  答:数字算法或数学算法。通过数学或数字算法实现频谱搬移,从而达到滤
波的效果。

6、单片机总线。
  答:数据总线、控制总线、地址总线。P0口为I/O口,即可以是数据线,也可以是地址线,倘若都要使用时,要用锁存器将二者分开,做地址线时,充当地址线的低8位,高8位由P2口充当。

7、晶振的接法或分类。
  答:内接晶振和外接晶振。晶振与口线的距离越近越好。否则,会对其他部分造成高频干扰。

8、键盘与控制器(或者是单片机)连接时时如何工作的。
  答:通过控制器(或者是单片机)对键盘扫描,即:通过键盘与控制器相连导线上的电平值来判断按下的键盘,从而判断相应的键盘值,通过中断,调用相应的中断服务子程序。一般是通过键盘的行扫描和列扫描判断键盘。

9、通信的三种解调方式。
  答:调频、调相、调幅。

10、语音信号的范围和传输比特。
  答:语音信号的频率为300—3400赫兹,取上限频率。一般取4000赫兹,有抽样定理可知最低抽样频率为8000赫兹,中国采用PCM编码调制,即位8段,因此传输比特为64K。(顺便提一点,中国采用的是A律,与欧洲是一样的,即13折线,日本、美国用的是u律,15折线)

11、2M带宽。
  答:语音传输是64K,中国用的是30/32线路系统,64K*32=2048k,即为我们所说的2M.

12、无线传输为什么都是用的高频。
  答:从客观上来说,使用的频段是已经订好的,常用的是80M—120M。从专业角度上来分析,是因为在高频段上能提供较为理想的信道,达到信息良好的传输和带宽的资源有效利用,而且这样所提供的信道带宽也比较宽。

13、CDMA技术。
  答:CDMA技术是码分多址技术,是无线通讯产品和服务的新时代率先开发的、用于提供十分清晰的语音效果的数字技术。通过利用数字编码"扩谱"无线电频率技术,CDMA能够提供比其他无线技术更好的、成本更低的语音效果、保密性、系统容量和灵活性,以及更加完善的服务。

14、CDMA的工作。
  答:CDMA利用扩谱技术将语音分解成数字化的小片断,然后进行编码,以区别每个电话。因而,大量的用户能够共享相同的频谱,从而大大提高系统的性能。也就是说,CDMA使无线服务提供商将更多的数字化信号挤压到一定的无线网络片断中去。

15、常用的信道复用技术。
  答:频分多路复用(FDM),时分多路复用(TDM),频分多址 (FDMA),时分多址(TDMA),码分多址(CDMA)。

16、单片机对系统的滤波。
  答:单片机对系统只能实现数字滤波,即通过一种数字算法对系统进行滤波。常用的有中值滤波,平滑滤波,程序滤波等。

网友:

呵呵,看来是在考楼主知识面的广度和精度啊,顶!顺便复习了一下[;)]

网友:

恩,挺好的,谢谢斑竹,还有谢谢二楼的

网友:

恩,不错,谢谢楼主,对于即将毕业的人应该很不错

网友:

顶一顶,初来此游

网友:

我也大三了,快毕业了,看到有好人的烛光指引,不幸感激啊。。。

网友:

正是找工作的时候哦 学习一下 顶~~

网友:

有用,相当有用

网友:

感谢了,顶``

网友:

不错,很实用的基础知识问答

网友:

虽然不需要去大面试,但也可以学到一些知识了。谢谢啦~~~

网友:

要是可以加分的话,就给楼主加分啰

网友:

谢谢了

网友:

第二题的答案有点不明白

网友:

最好再给多些相关的内容,在这里就先谢谢拉

网友:

问我呀  二三极管 MOS 桥堆  QQ:530130510

网友:

谢谢!

网友:

不错,可惜已经毕业了,早看到就好了!

网友:

xiexie

网友:

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