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tel电路仿真

楼主:
朋友,有熟练使用protel的吗?需要你的帮助,我在仿真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请帮忙!谢谢了!QQ461907084谢谢

网友:

版本?错误提示是什么?

网友:
提示错误是

CPT1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1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1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1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1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1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1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1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1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1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1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1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1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1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1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1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1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1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1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1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1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1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1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1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1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1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1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2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2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2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2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2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2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2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2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2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2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2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2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2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2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2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2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2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2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2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2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2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2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2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2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2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2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2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3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3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3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3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3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3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3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3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3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3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3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3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3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3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3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3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3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3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3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3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3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3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3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3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3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3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3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4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4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4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4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4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4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4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4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4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4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4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4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4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4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4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4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4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4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4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4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4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4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4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4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4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4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4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5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5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5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5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5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5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5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5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5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5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5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5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5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5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5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5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5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5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5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5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5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5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5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5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CPT5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PT5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PT5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PT1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PT1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PT1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PT1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PT1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PT1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PT2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PT2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PT2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PT2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PT2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PT2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PT3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PT3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PT3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PT3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PT3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PT3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PT4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PT4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PT4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PT4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PT4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PT4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PT5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PT5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PT5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DPT5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DPT5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DPT5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ITEST1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ITEST1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ITEST1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ITEST2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ITEST2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ITEST2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ITEST3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ITEST3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ITEST3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ITEST4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ITEST4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ITEST4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ITEST5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ITEST5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ITEST5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PT100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PT100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PT100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PT1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PT1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PT1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PT2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PT2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PT2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PT3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PT3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PT3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PT4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PT4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PT4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PT5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PT5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PT5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JZ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JZ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JZ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ELAY1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ELAY1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ELAY1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ELAY2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ELAY2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ELAY2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ELAY3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ELAY3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ELAY3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ELAY4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ELAY4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ELAY4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ELAY5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ELAY5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ELAY5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1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1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1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1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1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1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1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1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1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1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1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1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1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1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1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1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1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1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1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1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1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1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1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1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1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1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1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2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2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2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2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2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2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2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2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2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2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2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2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2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2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2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2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2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2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2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2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2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2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2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2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2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2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2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3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3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3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3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3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3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3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3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3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3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3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3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3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3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3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3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3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3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3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3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3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3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3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3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3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3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3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4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4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4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4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4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4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4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4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4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4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4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4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4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4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4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4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4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4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4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4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4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4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4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4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4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4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4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5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5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5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5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5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5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5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5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5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5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5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5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5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5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5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5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5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5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5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5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5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5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5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5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PT5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PT5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PT5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TEST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TEST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TEST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TEST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TEST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TEST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TEST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TEST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TEST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TEST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TEST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TEST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TEST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TEST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TEST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Z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Z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Z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TVPT1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TVPT1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TVPT1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TVPT2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TVPT2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TVPT2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TVPT3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TVPT3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TVPT3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TVPT4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TVPT4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TVPT4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TVPT5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TVPT5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TVPT5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TPT1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TPT1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TPT1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TPT2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TPT2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TPT2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TPT3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TPT3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TPT3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TPT4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TPT4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TPT4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TPT5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TPT5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TPT5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UPT1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UPT1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UPT1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UPT1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UPT1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UPT1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UPT2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UPT2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UPT2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UPT2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UPT2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UPT2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UPT3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UPT3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UPT3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UPT3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UPT3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UPT3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UPT4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UPT4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UPT4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UPT4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UPT4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UPT4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UPT5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UPT5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UPT5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UPT5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UPT5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UPT5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UZ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UZ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UZ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UZ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UZ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UZ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WPT1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WPT1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WPT1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WPT1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WPT1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WPT1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WPT1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WPT1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WPT1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WPT2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WPT2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WPT2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WPT2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WPT2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WPT2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WPT2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WPT2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WPT2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WPT3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WPT3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WPT3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WPT3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WPT3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WPT3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WPT3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WPT3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WPT3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WPT4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WPT4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WPT4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WPT4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WPT4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WPT4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WPT4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WPT4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WPT4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WPT5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WPT5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WPT5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WPT5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WPT5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WPT5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WPT5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WPT5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WPT5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WZ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WZ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WZ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Setup Error: The following net name contains an illegal character: +12
Setup Error: The following net name contains an illegal character: -12
Setup Error: The following net name contains an illegal character: +6
Setup Error: The following net name contains an illegal character: -12S
Setup Error: The following net name contains an illegal character: +12S
Setup Error: The following net name contains an illegal character: +24

网友:

第一次见有人用PROTEL仿真的。 用EWB或者protes吧,比protel专业多了,功能也强大多了

网友:

在protel里的sch图形在EWB或者protes里能用吗

网友:

protel仿真功能也很强大,只是很少有人用。 看你的错误里面好象有些器件的脚有问题,另外,protel的电容和电感是需要初始化的。(楼主可以先弄个简单的电路仿真一下,比如2个电阻一个电容这样的) 最后面的几个错误好象是你的网表名字里面有非法字符(可能是中文。) 仿真原理的话模拟电路推荐multisim ,数字电路单片机推荐Protues(最新版本是正版6.9sp2,我这里有,谁要可以问我。)

网友:

我想要PROTUES,不知软件大不大,怎么跟你联系???
我的QQ:252499486
MSN:huchuan987@hotmail.com

网友:

最新已经7.0了好象。。。我这里还是6.9sp2的,大概30m,怎么给你?

网友:

我搜了一下,找不到7的,要不这样吧,我加你QQ,用QQ传你觉得方便吗??? 这两天我的MSN上不去。 或者做附件发到我的HUCHUAN987@HOTMAIL.COM邮箱,不过这样太麻烦你了。

网友:

附件一次最多10m。。麻烦啊。。qq吧!你加一下速度不一定好。。。

网友:

protel仿真其实还真不错,边画边仿,pcb也能测试

网友:

哇! 还没看过那么多错误的呢 新手哈 才学习PROTEL 哪位大大有正版啊 分享一下嘛

网友:
protel99 se正式汉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