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学c,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程序, #include<reg51.h>

楼主:
  void tp();
 main()
 {
  int a,b,z;
  tp();
  a=z;
  b=0x76;
 a=a&b;
 while(1)
 {
 P0=a;
 }
 }

 void tp()
 {
    int x,y,z;
 x=3;
 y=6;
 if(x>y) z=x;
 else z=y;
 return(z);
 }
晴空 12:49:32
MY.C(24): error C174: return-expression on void-function

网友:
Re: 求助

应该是int tp()

网友:
Re: 求助

或者 不要 return(z);

网友:
Re: 求助

这程序是要干吗的?

网友:
Re: 求助

请谈一下有什么问题? 护花使者 是指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你是要什么样的答案,请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Re: 求助

while(1) { P0=a; } 根本就没意义,还不如: P0=a; 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