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定时器A应用范例(1)】

楼主:
1-简介
     简介MSP430单片机定时器A结构及其应用范例。

2-定时器模块
     在MSP430系列单片机中带有功能强大的定时器资源,这定时器在单片机应用系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利用MSP430(以下称为430)单片机的定时器可以用来实现计时,延时,信号频率测量,信号触发检测,脉冲宽信号测量,PWM信号发生。另外通过软件编写可以用作串口的波特率发生器。后面我们将用定时器A作为一个波特率发生器,来编写一个串口例程给初学者参考。以加强初学者对定时器A的理解和应用。
     在430的大系列产品中,不同的子系列产品定时器资源有所不同;在F11X,F11X1中是不带定时器B资源的。430的定时器主要分为3部分模块:看门狗定时器,定时器A,定时器B。定时器A主要资源特点有16位定时计数器,其计数模式有4种。多种计数时钟信号供选择。3个可配置输入的捕获/比较功能寄存器和8种输出模式的3个可配置输出单片。以上各块定时器资源可作多种组合使用,以实现强大的功能。
    定时器资源功能说明
    (1)看门狗定时器(WDT):主要用于程序在生错误时用作单片机系统复位重起的。另外,也可作为一个基本定时器使用。
    (2)定时器A:作基本定时器使用,结合捕获/比较功能模块可实现时序控制,可编程波形信号发生输出。可作串口波特率发生器使用。
    (3)定时器B:作基本定时器使用,与定时器A基本相同,但是功能方面有某些功能会比A增强些。详情请看关于定时器B应用范例。

3-定时器A模块结构

4-定时器A--基础应用例程(1)

//例程描述:利用定时器定时功能,实现P1.0方波输出。

#include <msp430x14x.h>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停止看门狗WDT,不使用内部看门狗定时器。
  P1DIR |= 0x01;                     //设置P1.0口方向为输出。
  CCTL0 = CCIE;                      //设置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中CCIE位为1,CCR0捕获/比较功能中断为允许。
  CCR0 = 50000;                      //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CCR0初值为5000。
  TACTL = TASSEL_2 + MC_2;           //设置定时器A控制寄存器TACTL,使时钟源选择为SMCLK辅助时钟。
  _BIS_SR(LPM0_bits + GIE);          //进入低功耗模式LPM0和开中断
}

//定时器A 中断服务程序区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01;                    //P1.0取反输出
   CCR0 += 50000;                    //重新载入CCR0捕获/比较数据寄存器数据
 }

//例程1结束--------------------------------------------------------------------------

基础应用例程(2)
//例程描述:利用定时器定时功能,实现P1.0方波输出。
// 需要注意是定时器中断程序,采用向量查询方式。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WDT
  P1DIR |= 0x01;                    // 设置P1.0口方向为输出。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 时钟源选择为SMCLK,选择计数模式,定时器中断开

 _BIS_SR(LPM0_bits + GIE);          //进入低功耗模式LPM0和开中断
 }

  // Timer_A3 中断向量(TAIV)处理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 TAIV )
  {

   case 2: break;                   //CCR1不使用
   case 4: break;                   //CCR2不使用
   case 10: P1OUT ^= 0x01;          //溢出
   break;
  }
 }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网友:
定时器问题求助

//例程描述:利用定时器定时功能,实现P1.0方波输出。

#include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停止看门狗WDT,不使用内部看门狗定时器。
  P1DIR |= 0x01;                     //设置P1.0口方向为输出。
  CCTL0 = CCIE;                      //设置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中CCIE位为1,CCR0捕获/比较功能中断为允许。
  CCR0 = 50000;                      //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CCR0初值为5000。
  TACTL = TASSEL_2 + MC_2;           //设置定时器A控制寄存器TACTL,使时钟源选择为SMCLK辅助时钟。
  _BIS_SR(LPM0_bits + GIE);          //进入低功耗模式LPM0和开中断
}
//定时器A 中断服务程序区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01;                    //P1.0取反输出
   CCR0 += 50000;                    //重新载入CCR0捕获/比较数据寄存器数据
}

为什么在中断服务程序里给CCR0重新赋值不用CCR0 = 50000;而用CCR0 += 50000; ?????求解释!!

网友:
重新赋值 的话 周期就不对了?脉冲宽度就不固定了

MC_2时TAR运行在连续增模式,增加到0FFFFH再到0,然后重新开始,TAIE中断没有开,
这个中断服务程序写的是 CCR0中断服务程序,即 当TAR增加到 CCR0的值时, CCR0寄存器产生的中断,如果此时,CCR0增加50000,则 再过上 50000个SMCLK, TAR又和CCR0 EQU了,所以又会产生一个CCR0的中断, 在CCR0中断服务里不断的给 CCR0加50000, 就能每5000个SMCLK 产生一个CCR0中断,  如果直接给 CCR0赋值50000,(此时TAR已经从0增加到了50000),那么TAR要等到从50000增到0ffffh 到0,再 从0到50000,才能产生 下一个 CCR0中断, 此时距上一个中断 已经有 (0ffffh - 50000 ) + (50000-0)+1(从0ffffh 到 0 的那一下 ) 个SMCLK了!

网友:
怎么看不到,难道要回复一下才可以看到吗?那我就回复一下吧,

网友:
这不就是例程吗,楼主就解释了一下语句的意思,具体的还是要看DATASHEET和一些资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5楼正解,多看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没有太大的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