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和无线嵌入式系统的区别

楼主:
 嵌入式系统和无线嵌入式系统的区别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应该选择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是为了执行某一指定的任务而将微芯片和软件的结合起来并嵌入到工业制成品中。在过去,如果一个设备需要和其他设备或者网络通讯,那么唯一可行的方案是用有线连接。 例如,现代恒温机通常包括一个精巧的微型控制器,它可以显示状态,和用户互动,并且通过一根缆线和加热装置保持通讯。

  无线嵌入式系统增加了一个无线通讯连接。 硅芯片的价格持续指数式下降,并且在许多时候,射频集成电路(Radio Frequency Integrated Circuits,  RFICs)的价格要低于被它取代的电线和连接装置的价格。

网友:

无线现在也傻瓜化啦,只要会接根线做天线就可以搞搞无线啦,嘿嘿。 看来偶也要转向RFic了,或者微波,那玩意儿可不是接根线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