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输入电压为50V,输出电压为12V,工作电流为800MA的电源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
输入电压为50V,输出电压为12V,工作电流为800MA的电源电路如何设计,有现成的芯片吗?请赐教.

网友:

50V先接一个限流电阻然后用7812应该可以吧

网友:

用google看一下LM2591HV LM2590HV LM2575HV

网友:

用MP4060,EUP8057等都可以做得到的,很多电源管理的IC都可以做到2A,楼主在我们网站也可以搜到很多你需要的规格.

网友:

显然在这里要用dc-dc变换了

网友:

LM2596-12HV或LM2576-12HV

网友:

5楼的主意我认为不错。

网友:
电话:0755-29511668
手机:13928413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