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些开发经验

楼主:
最近刚刚做了一个基于lf2407a的应用开发,用到了ad和sci模块,分别用时钟触发相应中断。自己在做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有一部分问题在论坛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释,感谢大家的不吝赐教。DSP的调试我总结出几点经验:
1)不要贪快,俗话说得好:欲速则不达。毕竟硬件的编程和软件的编程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否则一旦出错,无从下手
2)做到一定程度,要存档,要总结。(备份)
3)要看你所开发的DSP的文档,并且要详细反复的看,这一点尤为重要。
4)多参考示例代码,毕竟创造要有基础作保证。
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我要用da,但da转换速度太慢,用定时器定时触发可能是个好办法

网友:

我的AD部分是采用定时器触发,效果很好!

网友:

有谁熟悉DSP/BIOS吗?如果熟悉的话给点建议吧?

网友:

我用F2812的AD采集30路模拟量用CPLD做了个一个外部中断序列,效果不错!

网友:

对于c2000系列dsp来讲,ccs主要针对支持的是f27xx f28xx系列的dsp,有bios项,而cc没有。对于老型号的f206/203/24x的dsp,建议使用cc软件进行开发。对于lf2407建议使用ccs,主要是因为目前ti提供的烧写flash插件支持ccs。

网友:

非常有道理,但2407A的AD并不好用,精度低,易受干扰。不知大家用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