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IC应用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   可编程IC可以应用到哪些产品上
具体到哪些产品上有用到
还有哪类编码器上有用到可编程IC

网友:

能否具体点?你说的可编程IC是指CPLD么?还是能够编程的单片机?还是啥??问题不清,让我摸不着头脑

网友:

就是可以写入程序的IC  如有ALTERA XILINX  LATTECE  等品牌
我只知道可以用在光端机上
你们还知道哪些地方能用到吗 谢谢

网友:

可写入程序的ic太多了,mm 存储器可以写入程序 单片机可以写入程序 只要包含EPROM或者EEPROM或者FLASH的器件都可以写入程序的 估计你是要EEPROM存储器 24C02,93C46之类的先看看了

网友:

ALTERA XILINX LATTICE这些都是fpga和cpld厂商。估计mm说的是这个东西。 用vhdl或者verilog语言写逻辑,综合后下到芯片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楼上厉害 我等菜鸟见笑了

网友:

[:$]谢谢个位高手
那具体什么产品上能用到呢
能具体点吗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让小人物来回答吧

网友:

没人回答吗 高手们  [st]

网友:

楼主厉害

网友:
只要带存储器的就可以啊。
用在哪里?
你哪里需要存数据,改程序,也就是改功能改数据的地方呗。

比如电脑的BIOS算不算?

网友:
但我突然意识到,这其实是个good 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