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ASP木马在服务器上运行

楼主:
如果您的服务器正在受ASP木马的困扰,那么希望这篇文章能帮您解决您所面临的问题。

  目前比较流行的ASP木马主要通过三种技术来进行对服务器的相关操作。

  一、使用FileSystemObject组件

  FileSystemObject可以对文件进行常规操作

  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将此组件改名,来防止此类木马的危害。

  HKEY_CLASSES_ROOT\Scripting.FileSystemObject\改名为其它的名字,如:改为FileSystemObject_ChangeName

  自己以后调用的时候使用这个就可以正常调用此组件了

  也要将clsid值也改一下

  HKEY_CLASSES_ROOT\Scripting.FileSystemObject\CLSID\项目的值

  也可以将其删除,来防止此类木马的危害。

  注销此组件命令:RegSvr32 /u C:\WINNT\SYSTEM32\scrrun.dll

  禁止Guest用户使用scrrun.dll来防止调用此组件。

  使用命令:cacls C:\WINNT\system32\scrrun.dll /e /d guests

网友:

二、使用WScript.Shell组件   WScript.Shell可以调用系统内核运行DOS基本命令   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将此组件改名,来防止此类木马的危害。   HKEY_CLASSES_ROOT\WScript.Shell\及HKEY_CLASSES_ROOT\WScript.Shell.1\改名为其它的名字,如:改为WScript.Shell_ChangeName或WScript.Shell.1_ChangeName   自己以后调用的时候使用这个就可以正常调用此组件了   也要将clsid值也改一下   HKEY_CLASSES_ROOT\WScript.Shell\CLSID\项目的值   HKEY_CLASSES_ROOT\WScript.Shell.1\CLSID\项目的值   也可以将其删除,来防止此类木马的危害。

网友:

三、使用Shell.Application组件   Shell.Application可以调用系统内核运行DOS基本命令   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将此组件改名,来防止此类木马的危害。   HKEY_CLASSES_ROOT\Shell.Application\   及HKEY_CLASSES_ROOT\Shell.Application.1\   改名为其它的名字,如:改为Shell.Application_ChangeName或Shell.Application.1_ChangeName   自己以后调用的时候使用这个就可以正常调用此组件了   也要将clsid值也改一下   HKEY_CLASSES_ROOT\Shell.Application\CLSID\项目的值   HKEY_CLASSES_ROOT\Shell.Application\CLSID\项目的值   也可以将其删除,来防止此类木马的危害。   禁止Guest用户使用shell32.dll来防止调用此组件。   使用命令:cacls C:\WINNT\system32\shell32.dll /e /d guests   注:操作均需要重新启动WEB服务后才会生效。

网友:

四、调用Cmd.exe   禁用Guests组用户调用cmd.exe   cacls C:\WINNT\system32\Cmd.exe /e /d guests   通过以上四步的设置基本可以防范目前比较流行的几种木马,但最有效的办法还是通过综合安全设置,将服务器、程序安全都达到一定标准,才可能将安全等级设置较高,防范更多非法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