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和3G技术应用的发展趋势

楼主:
一、前言

2003年以来中国移动通信技术和市场的热点一直集中在3G的出台时机以及3G该采用什么样的标准的讨论中。虽然对3G的关注程度在国内、国外设备厂商的推动、宣传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3G发展的现状:受其技术成熟度以及缺少杀手业务、建设成本、运营牌照费用和欧洲市场发展不良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中国移动通信市场迟迟不能启动,运营商、设备制造商、芯片厂商、研究院所、内容服务商所共同期望的局面,3G兴起还未能实现。

从未来的中国3G市场来看,语音业务对于移动运营商提高收入帮助不大,而且由于移动运营商数目的增加,语音业务带来的ARPU必然会呈现下降的趋势。因此,提供更多的数据多媒体业务,对于移动运营商维持用户忠诚度、提高网络利用率、增加业务附加值、获取最大利润等将会带来较大的帮助,这也是在部署3G前运营商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相比之下在芯片厂商、PC制造商、WiFi联盟成员、运营商的共同推动下,WLAN在部署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中国电信、网通、移动、联通都在实施自己的热点覆盖计划。前一段时期,甚至还有用WLAN代替3G的论调。但是从覆盖范围、传输速率、基本业务类别、可移动速率、前向扩展、演进走向等多方面综合分析,3G与WLAN不是一种可以互相取代的竞争关系,而是一种可以扬长避短的互补关系。目前,WLAN的推广和认证工作主要由产业标准组织WiFi(Wireless Fidelity,无线保真)联盟完成,所以WLAN技术常常被称之为WiFi。

二、WiFi的发展方向

对于GPRS、CDMA1x、1xRTT、EV-DO、EV-DV等技术而言,上下链路数据业务的对称性是WiFi的一个明显优势。对于3G室内的2Mbit数据速率,WiFi也具有绝对的优势,它目前采用的是802.11b标准,理论数据速率可达11Mbit,实际的物理层数据速率支持l、 2、5.5、11Mbit可调,覆盖范围从100-300m。随着802.11g/a、802.16e、802.11i、WiMAX等技术、协议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加上WiFi联盟对市场快速的反应能力,WiFi正在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其中,作为802.11b发展的后继标准802.16 (WiMAX-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全球微波接入互操作性),已经在2003年1月正式获得批准,虽然它采用了与802.11b不同的频段(10-66GHz),但是作为一项无线城域网(WMAN)技术,它可以和802.11b/g/a无线接入热点互为补充,构筑一个完全覆盖城域的宽带无线技术。WiFi/WiMAX作为 Cable和DSL的无线扩展技术,它的移动性与灵活性为移动用户提供了真正的无线宽带接入服务,实现了对传统宽带接入技术的带宽特性和QoS服务质量的延伸。

对于WiFi技术而言,漫游、切换、安全、干扰等方面都是运营商组网时需考虑的重点。随着骨干传输网容量和传输速率的提高,无论采用平面或者两层的架构都不会影响到用户的宽带快速接入;随着IAPP以及Mobile IP技术的完善、IPv6的发展也可以最终解决漫游和切换的问题;802.11i标准的产生将提供更多的包括WPA2、多媒体认证等安全策略;不断成熟的组网方案和干扰预检测机制都可以减少频率资源开发带来的干扰。

事实上,不同的标准化组织的工作与各类标准的制订,正是NGN发展进程中各方加强合作与标准融合工作的体现。WiFi/WiMAX的市场目标是成为宽带无线接入城域网技术,基本目标是要提供一种城域网领域点对多点的多厂商环境下可有效地互操作的宽带无线接入手段,以实现满足3G标准的以无线广域网WWAN为基本模式、以公众语音及多媒体数据为内容、在全球范围内漫游的个人手机终端的基本市场定位。WiFi/WiMAX也可以作为3G无线广域/城域、多点基站互联支持手段的补充。

按NGN概念演进的下一代移动网,以终端、应用、服务为主导将成为市场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运营商赢利的关键。其互操作性和后向兼容性将成为不同标准化组织的工作考虑的一个重点。如果进行无生命力的重覆,其产品和技术终将为市场所淘汰,其唯一出路是在NGN及3G演进的基本概念上彼此融合,共同作出贡献。而且随着WiFi/WiMAX接入技术成本的逐步下降,电信运营商选择WiFi/WiMAX技术为消费者提供VoWLAN语音服务将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WiFi/WiMAX的发展方向包括:

*网络技术,覆盖更大的范围,从热点到热区到整个城市,

*WiFi手持终端和VoWLAN业务必然成为潜在的应用模式。

*基于IP的WiFi/WiMAX的交换技术和开放的业务平台,将使WLAN网络更智能、更易管理。

*基于多层次的安全策略(WEP、WPA、WPA2、AES、VPN等)提供不同等级的安全方案,将使企业、个人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性价比来选择满足自己需要的安全策略。

三、WiFi和3G技术的融合

1.基于全IP的网络架构

不管是现在商用的还是正在试验的(CDMA2000/WCDMA R99/R4/TD-SCDMA)3G标准都不是基于全IP的网络,比如CDMA2000是基于ANSI-41;WCDMA 99/TD-SCDMA是基于传统的GSM-MAP、R4软交换的承载和控制分离方式,而直到R5引入了IMS才实现全IP的核心网。显然全IP的核心网络也是3G发展的方向,采用基于全IP的核心网不但可以与无线接入方式独立地发展,还可以支持包括WiFi/WiMAX、WCDMA、Bluetooth 等多种无线接入方式。在3G的R6中已经开始把WLAN和3G一同考虑了。

2.共用开放的业务平台和运营支撑系统

WiFi/WiMAX和3G不同的承载特性(吞吐量、延时、QoS、对称性等)为用户享受语音、数据、多媒体业务提供更多的接入方式选择;它们可通过共用开放的业务平台融合不同的业务引擎实现网络间互通;根据网络服务区内的性能,用户可以手工或者自动选择接入那个网络;同时支持WLAN和3G网络的运营支撑系统,可以对双网实现统一的运营管理、计费、甚至用户身份认证,最大限度降低网络建设、维护成本。

四、WiFi和3G应用的互补

两种网络技术在移动通信技术发展中将实现局部的融合,各自发挥优势、扬长避短,互补趋势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语音和VoWLAN

相对于满足大话务量、多用户数的3G技术,基于IP技术的WLAN网络更适合开展广播式的语音业务(PTT、多方会议、长途通话、广告发布等)。

2.广域覆盖和区域覆盖下的数据业务

相对于3G技术覆盖范围大、快速移动时仍能保持144kbit的数据速率的特点,WLAN技术在特定区域内满足用户高速数据传输的需求具有绝对优势。

3.无线信道资源的利用

3G分配的频率资源是有限的,而数据业务对信道的占用率极高,影响其同时接入的语音用户数量。如果规划特定区域(比如商业中心人群密集区)内把数据业务转移到WiFi/WiMAX的公共数据通道无疑将大大提高3G无线网络资源利用率。

4.手持终端和Laptop/PDA结合

传输数据速率高、Always 0n Line和低使用费的Laptop/PDA可以满足商业用户大信息量的需求:携带更为方便、小巧的3G手持终端可以满足个人用户对快速消息的需求。

五、结束语

目前,欧洲已经开始部署城域WLAN网络。任北美,据FCC估计,2006年商用的城域WLAN网络也会普及北美。可以预见随着WLAN技术的更加普及和3G网络的部署,WiFi/3G双模技术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应用。

未来无线通信领域的一个发展趋势是移动网络和无线接入网络的融合。因此人们又提出更高的发展目标那就是4G。4G系统应能实现全球范围内多种移动网络和无线网络间的无缝漫游,构筑一个移动网络和无线接入网的融合体,实现与WLAN的无缝连接。4G的无缝特性,包含系统、业务和覆盖等多方面的无缝性。其无缝性指的是用户既能任WLAN中使用,也能在蜂窝系统中使用;业务的无缝性指的是对话音、数据和图像的无缝性;而覆盖的无缝性则指4G系统应该能向全球提供业务。因此4G系统应当是一个综合系统,蜂窝部分提供广域移动性,WLAN提供热点地区的高速业务

网友:

wifi在中国根本无法完全实现,中国采取垄断手段,把支持此功能的手机和笔记本都屏蔽了,所以根本就达不到国外那种随时随地无限上网的境界

网友:

[quote user="jgdfio"]wifi在中国根本无法完全实现,中国采取垄断手段,把支持此功能的手机和笔记本都屏蔽了,所以根本就达不到国外那种随时随地无限上网的境界那就打破垄断好了

网友:

楼上的真敢开牙......

网友:

如果垄断真的能被打破,俺就天天去五星级宾馆泡~哈哈

网友:

不敢苟同是为了垄断,偶认为是政府想扶持自己的无线标准WAPI,来抗衡WIFI,WAPI虽然生死未卜,可总要争取一下,中国已经沉寂得太久了。   (转)尽管已在市场小有斩获,但严峻的竞争环境和来自联盟内部的松动,注定WAPI的产业化道路仍将充满坎坷。   自从2004年年中遭遇倒春寒之后,WAPI已经很久未受到如此关注。10月中旬,深圳科技会馆6号馆,前来参观第八届高交会的人们发现了一个熟悉且久违的面孔:WAPI产业联盟。在这块面积达120平方米的展位里,WAPI产业联盟集中展示了WAPI系列产品,包括网络设备、终端设备、电子类设备及行业解决方案等。整个6号馆也覆盖了WAPI无线网络。这是WAPI产业联盟今年3月成立后首次在展览会中亮相。   在高交会上,WAPI产业联盟还签署了三项重要的合作协议,深圳会展中心、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和e家佳联盟表示将全面支持WAPI技术。“这标志着WAPI除了获得政府采购领域的支持外,又在公共基础无线网络领域和个人家庭网络领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WAPI产业联盟秘书处副秘书长秦志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不过,在冲击国际标准的道路上,WAPI前程依然难见曙光。今年6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的有关WAPI申请国际标准的投票结果分析会上,中国代表团被剥夺了发言机会,因而愤然离席。经历此次失利以后,WAPI成为国际标准的希望更加渺茫。在IEEE内负责制订标准的IEEE-SA董事会主席蒂文·米尔斯表示:“中国还是把精力放在了抱怨投票过程上,他们再次失去了就两项安全增补技术的优势进行建设性谈话的宝贵机会。”   几经挫折后,WAPI尽管口头上并未放弃标准国际化的努力,不过其工作重心已经悄然向国内市场的产业化转移。   两线作战   今年6月,Wi-Fi联盟主席弗兰克·汉兹林克访华期间,当被问及WAPI与Wi-Fi的竞争关系时,他对本刊记者表示:“WAPI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它主要由标准化机构来讨论。Wi-Fi联盟的工作就是向中国用户宣传Wi-Fi的好处。”   这番话表明了Wi-Fi的精明务实之处。在高科技领域,暂且不论技术的先进性,谁占领了实际市场,谁就最有希望成为事实标准。同时,标准化和产业化分开操作、齐头并进的思路,也给了国内标准组织以启发。   今年3月,在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科技部等国家部门的主持下,WAPI产业联盟在北京悄然成立,其宗旨就是推进WAPI在国内的产业化工作。联盟的办公地点设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座大厦内,与863国家软件园相邻,首批联盟成员包括西电捷通通信、华为、联想、海尔、北大方正、大唐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移动等22家企业。由于有了几大运营商的参与,WAPI底气明显加强了许多。   政府市场是WAPI的首要圈地对象。2005年年初,财政部、发改委、信息产业部等部委联合下发《无线局域网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明确要求政府部门在采购无线局域网产品的时候,要采购通过国家安全认证的产品,包括计算机、打印机、通信设备、复印机和投影仪等。《意见》中还详细指定了符合国家安全认证的产品和企业。   这项法令无异于雪中送炭。秦志强在电话中对《互联网周刊》表示,在国家的这项政府采购法令出台以后,WAPI在政府采购市场的推进“比较顺利”,联盟内的成员企业迄今已经签署了数十个政府订单,分别来自9个不同省市。不过他拒绝透露这些政府订单的具体金额。   对于命运多舛的WAPI来说,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就。在国际化道路遇阻之际,能够在政府市场收获订单,给了WAPI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心。WAPI产业联盟一位内部人士说,政府采购WAPI产品,一方面为WAPI企业提供了发展必需的资金,另一方面政府的带头作用也能够让更多的人接触到WAPI,并带动其他市场。   WAPI并不甘心于在政府采购领域画地为牢。在同深圳会展中心、赛尔网络有限公司和e家佳签署合作协议之后,WAPI开始将触角伸向公共设施、教育和家庭市场。有消息称,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国家图书馆的无线局域网设施也将采用WAPI标准。   与规模有限的政府行业需求相比,企业、家庭用户对于无线局域网设备的需求更加强烈,这也是WAPI调转矛头的原因所在。“尽管中国无线局域网标准WAPI仍悬而未决,导致运营商的投资减速,但随着国内无线局域网新产品不断涌现、企业级市场趋于成熟和家庭市场持续火爆,2005年中国无线局域网市场实现井喷式增长,整体设备市场规模达到7800万美元,服务收入超过2.4亿美元。”IDC分析师成畅表示。   在非政府领域,WAPI主打的依然是“安全牌”。从多方面的评测来看,在安全性方面,由于增加了身份认证和特别的算法,WAPI确实优于Wi-Fi的802.11系列产品。“WAPI的优势就是让客户在享受无线网络的便捷的同时,得到更高的安全性。”秦志强称,“对WAPI产业联盟来说,今后的目标就是巩固政府市场,开拓非政府市场。”   产业化之虞   不过,缺少了政府采购法令的庇护,WAPI在非政府领域的开拓注定将充满坎坷。有分析认为,普通家庭用户对安全性的需求并不迫切,他们是否愿意为更高的安全性额外付费,还不得而知。从事WLAN产品研发的北京矽谷星矢公司一位高级经理向本刊记者表示:“WAPI在商业市场上的声音并不大,普通用户更青睐知名度更高的Wi-Fi产品。”而根据Wi-Fi联盟提供的数据,54%的美国消费者和44%的日本消费者对Wi-Fi品牌有着深刻印象。   战场的另一端,英特尔的迅驰平台则在加快攻城略地,大有一统笔记本天下的势头。根据全球技术分销协会(GTDC)的调查显示,2006年第一季度,英特尔迅驰平台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61%,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3%。留给WAPI的空间已经被极度压缩。   同时,目前WAPI产业化推进速度依然偏于缓慢。从2003年开始制订WAPI标准开始,WAPI工作组的重心一直放在标准的身份合法化上面,一直到2006年3月,WAPI产业联盟才宣告成立。在吸纳新成员方面,WAPI的步伐也略显迟缓,截至2006年10月底,WAPI产业联盟的成员数量为25家,相比成立伊始,只增加了3家新进入成员,并且全部成员均为国内企业。   这与另一本土标准组织——闪联的快速扩张形成鲜明对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闪联的成员已经从10多家激增到80家,其中不仅包括国内多家产业龙头企业,LG、飞利浦、意法半导体等外资企业也被吸纳进来。闪联公司总裁孙育宁表示:“正是标准的开放性使得闪联规模不断扩大。”另外一家标准组织e家佳,成员也已经超过了200家。   这从侧面反映了国内厂商参与WAPI联盟的热情程度依然不够。尽管为了冲击国际标准,WAPI公开了SMS4算法,来表明公平开放性,但是由于核心专利掌握在西电捷通公司手中,是潜在的最大标准受益者,这成为很多企业加盟的顾虑所在,甚至包括一些联盟内部成员也抱着观望态度,并未倾尽全力。国内某大型IT企业的一位高级经理对本刊记者表示,他所在的企业也是WAPI产业联盟成员之一,但公司对WAPI的前景并不乐观,因而“在这方面的投入很少,有时联盟开会也会缺席。”   对于羽翼尚未丰满的WAPI产业联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讯号。与外来压力相比,内部的松动往往更容易削弱联盟的力量,这是WAPI产业联盟需要着重提防的地方。从某种角度而言,WAPI要想东山再起,不仅要看政府支持的力度,更取决于联盟企业能否真正拧成一股绳,发挥出自身的合力。

网友:

再转: WAPI:首家洋品牌力挺中国标准 (2006-12-4) 来自:《第一财经日报》   有时候,城堡也可以从外面攻破。尽管它看起来“固若金汤”。   经过3年凶险的“过山车”跋涉后,日前,记者从索尼(中国)官方网站获悉,该公司推出的支持我国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WAPI的笔记本电脑已经上市。   这是WAPI标准发布以来,首批上市的支持该标准的国际知名笔记本电脑产品,而索尼公司也是首家公开以行动表态支持WAPI标准的国外企业。   国际厂商破冰WAPI   根据索尼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该批WAPI笔记本电脑为索尼SZ系列,共计5款,即VGN-SZ38CP、VGN-SZ37CP、VGN-SZ36CP、VGN-SZ35CP、VGN-SZ32CP和即将上市的VGN-SZ31CP。   相关资料显示,该款产品的WAPI技术支持两种无线数据传输速度,即WAPI 2.4GHz模式,最大速率为11Mb/s和WAPI 2.4GHz模式,最大速率为54Mb/s。   用户使用时,通过安装WAPI应用程序无线控制安全管理软件,激活即可。   记者同时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即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下称“认监委”)查询了解到,索尼该系列产品已于2006年11月16日通过了该机构的CCC认证。   CCC认证,又称3C认证,即“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它是各国政府为保护消费者人身安全和国家安全、加强产品质量管理、依照法律法规实施的一种产品合格评定制度。   2003年12月1日,WAPI标准颁布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国家认监委联合公告宣布,对无线局域网产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当时公告指出,2004年6月1日起,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和未施加中国强制性认证标志的无线局域网产品不得出厂、进口、销售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不过,在此期间,相关笔记本电脑厂商并没有停止对WAPI产品市场的试探。   除索尼之外,国内主流笔记本电脑厂商联想、方正等今年也都先后通过了CCC认证,并有系列产品推出。如联想昭阳E680、E680A两款产品和方正颐和370、510就是支持WAPI标准的笔记本电脑产品。   据WAPI产业联盟人士透露,2003年,WAPI作为国家强制性标准推出后,国际国内几乎所有主流的电脑厂商都做出了WAPI产品的推出计划。如在2004年,方正有全球首款的WAPI笔记本电脑产品面世。2004年,第1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后,WAPI标准强制性实施延迟,厂商们开始陷入集体沉默和观望。   3年至今,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炼,WAPI笔记本电脑产品的复出江湖,是超越还是再一次的起伏重复?索尼的低调带头,又能否带来WAPI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双模笔记本”应对市场需求?   不仅支持WAPI,此次索尼推出的笔记本电脑同时兼容国际通行标准IEEE 802.11b(最大速率11Mb/s)和IEEE 802.11a/g(最大速率54Mb/s)无线上网标准,可实现迅驰移动计算技术。   而联想、方正推出的部分产品也采用了此种“双模”架构,用户可根据网络环境和对安全性能的不同需求在两种标准之间自由切换。   联想相关人士透露,目前,公司推出的WAPI电脑产品已经在山东教育系统的采购中两次中标。   该人士认为,提供同时支持WAPI和国际通行IEEE802.11无线局域网标准的“双模”产品,对厂商而言,可能是一个趋势,因为这样充分满足了市场需求。   他指出,目前,国家在政府采购中,对是否采用WAPI标准已经有了明确的要求,而这也客观上成为厂商是否中标的标准之一。同时,对国际通行IEEE802.11标准的支持又可以解决漫游问题,产品不会因此而失去任何一个市场。   今年初,信产部联合财政部、发改委共同发布《无线局域网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该意见指出,政府部门在进行无线局域网产品的采购时,应优先采购符合国家无线局域网安全标准并通过国家产品认证的产品,而国家有特殊信息安全要求的项目,则必须采购认证产品。这一采购意见于今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   使用WAPI电脑还需有WAPI网络支撑,据WAPI产业联盟相关人士介绍,目前国内几大运营商都对此表现积极,很快便可实现规模覆盖。   比如,目前广东移动就已经建立了专门的WAPI实验网,可以完全支持WAPI产品的正常运营。而两年后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很有可能成为WAPI产品的国际练兵场。

网友:

经过8年时间的发展,TD-SCDMA产业链已逐步形成,从系统到终端的每个环节上都有4家以上国内外企业在做积极的产品开发,产业链各环节都已准备就绪,TD-SCDMA已经完全具备了全面商业化的能力。近期正在逐步开展的TD-SCDMA规模技术试验网也进入到了友好用户放号阶段,这意味着TD-SCDMA正逐渐地从试验室走向了实际的运营环境,将实现初步的规模商用。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版3G的启动时间越来越近,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经过8年时间的发展,TD-SCDMA产业链已逐步形成,从系统到终端的每个环节上都有4家以上国内外企业在做积极的产品开发,产业链各环节都已准备就绪,TD-SCDMA已经完全具备了全面商业化的能力。近期正在逐步开展的TD-SCDMA规模技术试验网也进入到了友好用户放号阶段,这意味着TD-SCDMA正逐渐地从试验室走向了实际的运营环境,将实现初步的规模商用。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版3G的启动时间越来越近,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商用基础已经成熟   TD-SCDMA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说:“实际上正在进行中的TD-SCDMA规模网络试验对TD-SCDMA走上商业化道路提供了最好的演练。当完成规模网络技术应用试验工作之后,TD-SCDMA网络与产品的可商用性已经基本验证完成。另外,友好用户放号可以提升终端多样化以及对不同使用要求的验证,它会为TD-SCDMA实际的网络应用奠定基础。所以我认为,到目前阶段,TD-SCDMA已经完成了产业化的转变,可以满足未来随时可能启动的大规模商用要求。”   在运营商建设网络的时候,设备商的规模供货能力也非常关键,在这方面TD-SCDMA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无线网络通信集团副总裁李勇说:“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在2005年年中的时候产能就达到了月产500套,完全满足了目前所需要的规模商用需求。在今年的下半年,大唐集团还和我们达成了进一步协议,产能将会进一步扩展到月产1000套。对我们来说,只要市场有需求,我们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产能扩充。我相信其他的设备制造商也和我们一样不存在产能问题。”   在终端层面,只要有经过试验网验证的完善解决方案,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终端供货也不是问题,厂商主要把精力放在如何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和如何充分利用TD-SCDMA网络性能就可以了。对于在实际建网中遇到的基站选址问题也通过中频拉远技术得到了解决,剩下的就是在实验网运营中网络优化的问题,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也会得到完善地解决。总之,可以说TD-SCDM商用基础已经完全成熟。   数据业务争抢用户   TD-SCDMA在运营初期,其主要竞争对手应该是建设得非常完善的2G网络,在现在资费不断下降的大趋势下,TD-SCDMA初期定价策略不宜过高。   信息产业部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杨培芳认为:“如果把3G当作高级奢侈品,这样的想法很容易导致运营的失败。事实上,按照技术经济来分析,3G比2G的技术成本还要略低一些。2G时代已经攫取了巨额利润的运营商必须面对现实,如此竭泽而渔的经营方式,在3G时代将难以为继。”   实际上,TD-SCDMA相对2G网络其最大的优势是其丰富多彩的数据业务应用,在一般的语音业务上定价应该至少和2G网络持平或者更低,通过数据业务来拉动收入增长。何况3G在开展欧洲业务的时候就是采用的语音业务低价策略在最短的时间内吸引到了大量的用户,其ARPU值主要是由数据业务拉动的。而且,在TD-SCDMA建网初期,应该是先在大城市局部建网,用户只能在TD-SCDMA网络覆盖范围内才能享受到高质量的3G业务,如果资费定价过高,就有可能重蹈CDMA的覆辙,CDMA在网络没有建成全国网的情况下走高端路线的结果造成了用户大量退网,一直到今年第三季度才实现了赢利。   国资委研究中心新产业研究部副部长卢奇骏认为:“在目前的试商用阶段,需要充分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探索适宜的商用模式。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看,3G是草根经济,还是要面向大众。中低收入群体对3G业务的需求可能更大一些,尤其是年轻人。”   TD-SCDMA在运营初期由于初期用户数量不多,应该会有不小的网络冗余,可以大力推广数据卡的应用,这种做法不仅能够提升运营商的收入,还可能让这部分有移动上网需求的高端用户在有了良好的用户体验之后在手机上也选用TD-SCDMA的服务,形成互相促进的作用。   从目前来看,TD-SCDMA很可能会被优先开始运营,为了充分利用好这第一段先发期发展起来的更多的用户,低价资费策略也是必不可少的。价格竞争手段虽然并不高明,但却是最有效的,毕竟足够的用户数量才是TD-SCDMA和其他可能在中国运营的3G标准竞争的最有力武器。   国家应做好整体规划   TD-SCDMA从出生之日起,作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就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这和国家目前强调自主创新的大战略是相符合的。正是由于受到了政府的明确支持,加之TD-SCDMA作为被国际电联认可的三大3G标准之一具有技术上的先进性,产业联盟争取到了广泛性的国内外企业联合研发,TD-SCDMA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现在TD-SCDMA已经进入到了正式运营前的关键期,政府的主导作用也必不可少。   卢奇骏说:“加快推进TD-SCDMA的商用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从国家战略出发,加快制定和出台TD-SCDMA产业发展规划,要建立长效投入机制和政策支持体系。同时要从经济与社会发展、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调整、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多种角度,审视5种移动网络(两张GSM网,一张CDMA网,大灵通和小灵通各一张)并存的格局下,如何平滑实现网络的升级改造,避免重复建设,构建有效竞争的3G网络格局。为使TD-SCDMA成为主导制式,TD-SCDMA应当由主导运营商来承载。”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也曾表示要使TD-SCDMA获得大发展,需要各方努力,尤其是我们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技术创新体系中,除了强调企业是主体外,不能忽视政府的主导地位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而在移动通信领域,运营商控制了设备市场,政府则控制了频率资源,政府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有很大的影响。目前TD-SCDMA仍然属于需要各方面扶持的阶段,发挥政府的影响力是TD-SCDMA成功的保障。   实际上,政府对TD-SCDMA一贯是保持着支持态度的,从叫停各运营商违规建设的WCDMA实验网到大张旗鼓的开展TD-SCDMA实验网建设,政府的推动功不可没。在可预见的未来,TD-SCDMA一旦开始正式运营,肯定会有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