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器选项的错误消失了

楼主:
Windows XP像许多其它版本的Windows一样,都允许为电源管理器创建客户文件并保存到用户命名的文件夹中。你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中的电源管理器进行保存。一般而言有大量预先定义过的电源管理文件。(例如:Always On, Portable/Laptop, 和home/Office Desktop)

  当你改变当前的电源设置选项时,你可以通过点击“Save As”按钮在新的用户名下保存,也可以就在当前的电源设置中保存。然而,有时当你通过Save As在电源管理器同样的用户名中保存变更的文件,就会出现下列报错的对话框:

  电源管理器不能执行操作

  显示两个修订本是不正确的

  当这个对话框出现时,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

  1. 关调电源选项面板并重新启动它。

  2. 选择你准备在电源设置列表中修复的电源设置。

  3. 点击取消并完全转移到另外的文件夹。

  4. 关闭电源选项面板并再次重启。

  5. 在电源设置中重新创建用户设置。

  6. 点击“Save As”将你以前命名的设置保存。(或使用一个新的用户名)

  这种一直存在于Windows XP及其升级版本和Service Pack 2. Microsoft的相当隐蔽的错误说明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有一篇相关学术文章,但是对于产生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的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