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短路/短路的发生与对策

楼主:
有些微短路.短路现象的成品板,用普通低压电脑测板机测试无法保证其不流入客户手中给客户投诉。通常线路板厂家都把这一问题推给电脑测板机供应商,从而推动了高压电脑测板机的发展。但用高压测板机同样无法保证100%的合格率。

                      有时第一次用低压测试线路时线路板测试全部 OK,第二次再用 300V
                  高压测试测试有短路。第三次又用普通低压重测,第二次测出的短路板也同样测定为短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短路点两线间焊盘点为短路,平均电阻值为
                  6.7
                  欧姆。所以应认定为完全短路而不是微短路。然后用高倍放大镜检查短路现象无法准确检查出短路点(应该是成品有阻焊油墨的原因)。

                  从测试过程及其电阻值可以认定为:蚀刻侧蚀产生突沿,然后由磨板过程使突沿断裂下来在导线之间形成桥接,再印上绿油就使其桥接不是完全短路桥接。这样第一次测试为低压自然无法测出桥接短路。第二次为高压首先测出其是微短路,然后高压击穿焊接(因为铜丝很小所以不需要很大的功率就能做到焊接形成短路。如果测试机厂家能提高其短路测试电流的充许功率就能烧断桥接点,我们就很难看到这种现象了)。所以第三次低压电脑测板机就能测试出短路点了,而且其电阻值只有平均的6.7欧姆。

                  前面提到300V的高压测板机也有投诉短路现象,检查返回的不良短路板看出以第三次测出的不良短路板是一样原因。因为阻焊(绿油)丝印时会使挢接铜丝绝缘加重,造成使用高压电脑测板机也无法测出,而在搬运、装联、波峰焊及半成品的测试过程中使其桥接形成短路。有时我们用低压测板机测出的这种短路板就用弯曲及拍打有时短路会消失。在还没有高压电脑测板机时由于不放心,测好的
                  ok板再重测就有短路不良板出现。问题大部份出在蚀刻的侧蚀方面及图形制作方面及阻焊油墨前处理线,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前二项工艺解决难度较大,主要是在图形制作时保证线宽和线距,防止部份线路过近,蚀刻时保证侧蚀的质量。减少在高压测试时产生微短路现象。

                  最简单及最经济可行的方法是新购磨板机或改良现有的磨板机,采用摇摆磨刷且采用火山灰抛刷或目数低的尼龙刷、后再用高压冲洗,特别是水洗段最好有过滤装置,防止可造成短路的异物再次污染板面,磨板机可把侧蚀形成的铜丝及突沿去除(粘尘机也有一定的去除作用)。同时新购电脑测试机应选用高压机,可减少线路板微短路及短路发生。这种短路现象通常出现在单面板及高密度的线路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