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FM信号解调的问题啊!!

楼主(2006-12-25):
问一个FM信号解调的问题啊!!
基带信号是30MHz的正弦波,4G的载波,大概带宽在200MHz左右, 有没有什么办法做解调的啊? 帮帮忙啊!!![:'(][:'(][:'(]

网友A:
带宽太大了,嘿嘿。等我问问我师傅再回答你

楼主:
呵呵 带宽是比较大啊,用了一个很猛的VCO芯片做的调频,多谢了啊!!

网友A:
既然能找到很猛的VCO,那找个更加猛的解调的应该简单吧 嘿嘿

楼主:
用的Hittite的一个VCO,压控灵敏度有300MHz/V,这个公司好象没有对应的解调芯片了;只有一个鉴相器芯片,工作频率范围(10MHz-1300MHz)比较大,(先将4G的FM信号下变频到1G左右)应该可以用来做鉴频吧!

网友A:
是的,先下变频为几百兆,然后再解调,嘿嘿,师傅说一定有对应的带宽的解调装置

楼主:
是啊,我也这样想的,再找找看了!谢了啊

楼主:
晕,还是找不到解调方案!高手们,帮下我吧~~

网友A:
这恐怕要给钱请专家啦,嘿嘿,自己用分立器件设计一个带宽高的吧

楼主:
分立元件?不好做啊,常用的几种鉴频方案,好象工作频率都不够

网友(2007-01-30):
MOTO 有个解调的IC应该合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