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吗?谢谢阿师哥

楼主:
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图吗?我想知道那4个二极管组成桥式整流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啊?还有别的地方。这是一个温控电路。麻烦您了
元器件如下:

网友:

图要传附件才能看到。在您本机上的图我们是看不到的!

网友:

看不到

网友:

那我怎么样才能插附件阿?

网友:

发个图过来才能帮你分析啊

网友:

恩,这是我的图,呵呵,不好意思。以前没有用附件。
图在附件里。

网友:

还有这是它的元器件表,还有我不太懂那个220u电容,和继电器并联的那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谢谢师哥们阿。

网友:

220uf是个滤波电容,将整流电路的输出波形进行滤波, 那个2极管是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

那二极管是保护9013的吧。

网友:

将BE极短掉的三极管是如何工作的啊?请教

网友:

一般的说,有线圈的地方都会放一个继流二极管,如果通过的电流比较大的话,最好还要并一个电容; VT1作为有源负载,在这里可以看作是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