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IP2.4.6

楼主(2006-12-26):
关于FLIP2.4.6
FLIP2.4.6 安装后不能使用,左右两边全是灰色的,为什么?

网友A:
是个下载软件吗?!是不是没破解或者怎么着了啊~没用过。具体情况不清楚,你找一下你下的安装包里,看有破解或者注册码之类的没。

网友B(2007-01-30):
看help,设置菜单相,该连的硬件接好后,就不是灰色的了! 刚打开是灰色的正常

网友C(2009-07-11):
FLIP 2.4.6使用
FLIP 2.4.6使用 常出现HEX文件加不上呢,提示框:Cannot open file 能给点建议吗?欢迎加入QQ群:67312238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