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低级问题

楼主(2006-12-26):
求教一低级问题
最近刚学Pspice,为什么原器件库中没有商业化的器件库(如书上教的74系列)

网友A:
Pspice现在归到orcad里面了吧?! orcad是个偏模拟的仿真系统,提供的大多是电阻电容运放三极管之类的模拟器件。 而74系列是 数字电路 的基本芯片。所以,不支持很正常。

网友A:
打算方针数字电路的话,推荐使用Portues,支持大多数器件和外围如液晶电机什么的,最主要的是可以联合Keil进行单片机软件的仿真。 既在keil中写程序,编译下载到proteus的单片机中,protues仿真电路启动。很多电路仿真效果很好。

楼主:
谢谢回复,在EVAL里面找到了,但是器件真的不多,可能版本不一样

楼主:
我现在的水平很低,学东西还是漫漫来,一样一样的学

网友A:
主要是仿真模拟的,所以对数字电路的东西支持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