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道VHDL的课后习题答案

楼主:
题目:设计一个状态机,用来检测输入序列"1110101101"由左开始.
问题:(1)画出状态机的状态转移图;
       (2)使用双进程状态机的设计方法写出它的VHDL程序.
现在我只想知道怎么知道它的几个状态和有哪几个状态?思路?

网友:

怎么给你?画成图还是描述一下帮你分析?

网友:

给你个例子: 设计一个 110 报警电话转接装置即一个序列检测器,当连续输入信号 110 时,该电路的 输出为1, 否则为0. 分析:不要被什么 110 所迷惑。本问题的重点、难点在于确定系统的状态。初步设想一下,可以知道有以下一些状态: 1:什么有效的信号也没有输入。 2:刚输入一个 1 。(注意此状态不同于1) 3:刚接连输入两个 1 。(注意此状态不同于1、2) 4:紧接着 3 又输入一个 0 。其实此时并不是一个独立地区别于上述 3 者的状态。因为此时检测到了 110,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就状态而言,又回到了起点(第1种情况),电路以后的动作就和什么也没有发生是一模一样的。 你这个就是个"1110101101"电话检测器。

网友:

相关知识: 简单逻辑 问题的分析 表示方法 卡诺图 特性方程 驱动方程 基本步骤: 1..逻辑抽象得 初步的 状态转换图 state diagram 2..分析 逻辑问题,确定 输入、输出变量,状态数 number of states 3..定义 变量含义,将电路状态编号 encode 4..画状态转换图 state diagram,列状态表 state stable 5..状态化简: 合并 等价状态(即 在相同输入条件下转入同一次态,并得到 同样的输出 的状态) 6..状态分配:即编码:按某种规律 选取状态 7..选择 触发器类型 再求 状态方程=〉驱动方程=〉输出方程 flip-flops 8..检查 自启动特性(如不符,则改进) 9..画逻辑图 logic circuits

网友:

建议楼主把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好好看看。精髓。

网友:

跟数字电路有关?我怎么没发现啊? 不明白 今天考试了但没考这个,我还是想弄清楚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