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测试方法

楼主:
开关电源测试方法

一. 耐电压
(HI.POT,ELECTRIC STRENGTH ,DIELECTRIC VOLTAGE WITHSTAND)KV
1.1 定义:于指定的端子间,例如:I/P-O/P,I/P-FG,O/P-FG间,可耐交流之有效值,漏电流一般可容许10毫安,时间1分钟。
1.2 测试条件:Ta:25摄氏度;RH:室内湿度。
1.3 说明:
1.3.1 耐压测试主要为防止电气破坏,经由输入串入之高压,影响使用者安全。
1.3.2 测试时电压必须由0V开始调升,并于1分钟内调至最高点。
1.3.2 放电时必须注意测试器之Timer设定,于OFF前将电压调回 0V。
1.3.3 安规认证测试时,变压器需另行加测,室内 ,温度25摄氏度,RH:95摄氏度,48HR,后测试变压器初/次级与初级/CORE。
1.3.5生产线测试时间为1秒钟。

二.纹波噪声(涟波杂讯电压)
(Ripple & Noise)%,mv
2.1定义:
直流输出电压上重叠之交流电压成份最大值(P-P)或有效值。
2.2测试条件:
I/P: Nominal
O/P : Full Load
Ta : 25℃
2.3说明:
2.3.1示波器之GND线愈短愈好,测试线得远离PUS。
2.3.2使用1:1之Probe。
2.3.3 Scope之BW一般设定于20MHz,但是对于目前的网络产品测试纹波噪声最好将BW设为最大。
2.3.4 Noise与使用仪器,环境差异极大,因此测试必须表明测试地点。
2.3.5测试纹波噪声以不超过原规格值 +1%Vo。

三.漏电流(洩漏电流)
(Leakage Current)mA
3.1定义:
输入一机壳间流通之电流(机壳必须为接大地时)。
3.2测试条件:
I/P:Vin max.×1.06(TUV)/60Hz
Vin max.(UL1012)/60Hz
O/P: No Load/Full Load
Ta: 25 ℃
3.3说明:
3.3.1 L,N均需测。
3.3.2UL1012 R值为1K5。
TUV R值为2K/0。15uF。
3.3.3漏电流规格TUV:3。5mA,UL1012:5mA。

四.温度测试
(Temperature Test)
4.1定义:
温度测试指PSU于正常工作下,其零件或Case温度不得超出其材质规
格或规格定值。
4.2测试条件:
I/P: Nominal
O/P: Full Load
Ta : 25℃
4.3测试方法:
4.3.1将Thermo Coupler(TYPE K)稳固的固定于量测的物体上
(速干、Tape或焊接方式)。
4.3.2 Thermo Coupler于末端绞三圈后焊成一球状测试。
4.3.3我们一般用点温计测量。
4.4测试零件:
热源及易受热源影响部分
例如:输入端子、Fuse、输入电容、输入电感、滤波电容、桥整、热
敏、突波吸收器、输出电容、输出电容、输出电感、变压器、铁芯、
绕线、散热片、大功率半导体、Case、热源零件下之P.C.B.……。
4.5零件温度限制:
4.5.1零件上有标示温度者,以标示之温度为基准。
4.5.2其他未标示温度之零件,温度不超过P.C.B.之耐温。
4.5.3电感显示个别申请安规者,温升限制65℃Max(UL1012),75℃ Max(TUV)。

五.输入电压调节率
(Line Regulation), %
5.1定义:
输入电压在额定范围内变化时,输出电压之变化率。
                                   Vmax-Vnor
Line Regulation(+)=------------------
                                       Vnor
                                   Vnor-Vmin
Line Regulation(-)=------------------
                                       Vnor
                             Vmax-Vmin
Line Regulation=----------------
                                  Vnor
Vnor:输入电压为常态值,输出为满载时之输出电压。
Vmax:输入电压变化时之最高输出电压。
Vmin:输入电压变化时之最低输出电压。
5.2测试条件:
I/P:Min./Nominal/Max
O/P:Full Load
Ta:25℃
5.3说明:
Line Regulation 亦可直接Vmax-Vnor与Vmin-Vnor之±最大
值以mV表示,再配合Tolerance%表示。

六.负载调节率
(Load Regulation)%
6.1定义:
输出电流于额定范围内变化(静态)时,输出电压之变化率。
                                 |Vminl-Vcent|
Line Regulation(+)=------------------×100%
                                       Vcent
                                  |Vcent-VfL|
Line Regulation(-)=------------------×100%
                                      Vcent
                                  |VminL-VfL|
Line Regulation(%)=----------------×100%
                                      Vcent
VmilL:最小负载时之输出电压
VfL:满载时之输出电压
Vcent:半载时之输出电压
6.2测试条件:
I/P:Nominal
O/P:Min./Half/Full Load
Ta:25℃
6.3Load Regulation亦可直接Vmin.L-Vcent与Vcent-Vmax.之±最大
值以mV表示,再配合Tolerance%表示。

第三部分 测试报告要求的项目:

对于电源部品认定测试, 测试报告要求提供测试数据及结论。来料检可根据要求减少测试项目,对于测试不合格品的应该表明不合格的测试项。

一. 输入特性。
1. 工作输入电压和电压变动范围。
2. 输入电压的频率和频率变动范围。
3. 额定输入电流。是指在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在额定条件时的电流。
4. 输入下陷和瞬间停电。这是一种输入电压瞬间时下降或瞬断的状态,要用额定输出电压和电流加以限定。测试的指标为电压和时间。
5. 冲击电流。
6. 漏电流。
7. 效率。因为该指标与发热有关,因此散热时要考虑效率。
8. 测试中要标明输入采用单相2线式还是3相三线式。

二. 输出特性。

1. 额定输出电压。
2. 额定输出电流。
3. 稳压精度。
1) 电压稳定度。
2) 电流调整率。
3) 纹波噪声。包括最大纹波电压;最大纹波噪声电压。
4. 瞬间电流变动导致的输出电压的变动值。

三. 附属功能要求。
1. 过流保护。
2. 过压保护。
3. 输入欠压保护。
4. 过热保护。
5. 绝缘电阻。输入端与壳体;输入端子和输出端子;输出端子和壳体。
6. 绝缘电压。打高压:输入与输出、输入和地、输入AC两级之间,根据国家标准制定高压值。
四. 结构规格。
1. 形状条件:如外包装机壳的有无等。
2. 确定外型尺寸和尺寸公差。
3. 安装条件:安装位置、安装孔、等。
4. 冷却条件:强制或自冷以及通风方向,风量和孔径尺寸。
5. 接口位置和标志。
6. 操作零部件(输出电压可调电阻、开关、指示灯)的位置和提示文字的位置。
7. 重量。
五. 使用环境条件。

1. 温度。
2. 湿度。
3. 耐振动、冲击。

六. 其它条件。
1. 输入噪声。
2. 浪涌。
3. 静电噪声(有外壳的有要求)。

网友:

原来做的一个电路,怎么也找不到干扰源,最后查到是电源的。。。谢谢搂主

网友:

多交流啊哈哈~楼主一看就是个高手。。。

网友:

多谢楼主的发表!非常感谢!~ 元旦快乐

网友:

不错,所以开关电源的测试也不容易啊,大家有测试方面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大家一起研究! EMAIL: queency@sensetech.com.cn

网友:

经典。。。

网友:

要不要测试仪器呀,本公司可以提供示波器,信号源,频率计,无线电综测仪,网络分析仪,逻辑分析仪,频谱分析仪,耐压测试仪,失真仪,抖晃仪,晶体管图示仪,LCR电桥,扫频仪,场强仪,彩色电视信号源,万用表等。电话:0755-83692812-614 13530086013 传真:0755-83692086 联系人:庞先生 Http://www.pingao.com www.9918.com.cn E-mail:pc0201@126.com

网友:

学习中......

网友:

复杂啊!还是不错的。

网友:

THANY YOU!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