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图教你做RJ45接头网线

楼主:
看上去很简单,可实际动起手来去不是那么一回事。

针脚定义:
RJ-45连接器包括一个插头和一个插孔(或插座)。插孔安装在机器上,而插头和连接导线(现在最常用的就是采用无屏蔽双绞线的5类线)相连。EIA/TIA制定的布线标准规定了8根针脚的编号。
如果看插头,将插头的末端面对眼睛,而且针脚的接触点插头的在下方,那么最左边是①,最右边是⑧
  针脚1    发送?
  针脚2    发送?
  针脚3    接收?
  针脚4    不使用
  针脚5    不使用
  针脚6    接收?
  针脚7    不使用
  针脚8    不使用

EIA/TIA-568标准规定了两种RJ45接头网线的连接标准(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即EIA/TIA-568A和EIA/TIA-568B。这两种标准的连接方法如下图所示。图中上方的折线表示这两根针脚连接的是一对双绞线。

T568A规定的连接方法是:
1—— 白–绿(就是白色的外层上有些绿色,表示和绿色的是一对线)
2—— 绿色
3—— 白–橙(就是白色的外层上有些橙色,表示和橙色的是一对线)
4—— 蓝色
5—— 白–蓝(就是白色的外层上有些蓝色,表示和蓝色的是一对线)
6—— 橙色
7—— 白–棕(就是白色的外层上有些棕色,表示和棕色的是一对线)
8—— 棕色

T568B规定的连接方法是:
1—— 白–橙
2—— 橙色
3—— 白–绿
4—— 蓝色
5—— 白–蓝
6—— 绿色
7—— 白–棕(就是白色的外层上有些棕色,表示和棕色的是一对线)
8—— 棕色
  在通常的工程实践中,T568B使用得较多。不管使用哪一种标准,一根5类线的两端必须都使用同一种标准。
  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线序是不能随意改动的。例如,从上面的连接标准来看,1和2是一对线,而3和6又是一对线。但如果我们将以上规定的线序弄乱,例如,将1和3用作发送的一对线,而将2和4用作接收的一对线,那么这些连接导线的抗干扰能力就要下降,误码率就可能增大,这样就不能保证以太网的正常工作。
   1 准备

2 转被剥线

3 抽出外套层

4 露出4对电缆

5 按序号排好

6 排列整齐

 7 剪断

8 剪断后

9 放入插头

10 准备压实

11A 压紧

11B 压紧

大功告成

两机对连网线的制作:
电缆线的一端     电缆线的另一端
  针脚1————————针脚3
  针脚2————————针脚6
  针脚3————————针脚1
  针脚6————————针脚2

心法口诀(一):
       橙绿蓝棕
  混色在左
  46对调
  铜片朝脸

心法口诀(二):

  总规则:白线始终在彩线左边,跟彩线成对出现.

  彩线规则:橙蓝绿棕,或者绿蓝橙棕.

  白线规则:中间两根彩线的白线互换.

  线序对应规则:1236,3621.

心法口诀(三):

  1。如果是用並行綫路 理論上只要兩端都一樣就可以通,(傳説中標準連接方法可以減少電磁干擾)經常使用568B (橙白,橙,綠白,藍,藍白,綠,棕白,棕),這類大概是用的最多,經常用於pc to switch, pc to hub, hub to hub
  2。如果要使用pc to pc 的連綫,經常使用的是一端使用568a,另外一端使用568b, 規則就是1與3,2于6對換,即交叉綫,如果網卡支持
  千兆傳輸則4與7,5與8同時交換,則可實現千兆傳輸,交叉綫比較常用的是有關路由器連綫的,交換機到交換機連綫,pc to pc 連綫的

5类线,就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10/100MB以太网中的双绞线网线,双绞线的意思很好理解——两根铜线互相缠绕,目的是抗干扰。缠绕的越紧,抗干扰能力就越强。
  5类线在生产时有严格的标准的,黄色一对线和绿色一对线是绕距最短的,也就是在4对铜线中,黄色和绿色是抗干扰能力最强的,所以,我们要把他俩对“夫妻”用在传送以太网数据上。
  如果用蓝色和棕色来传输数据,就不太可靠了。一般在综合布线中,这两对“夫妻”是用来做电话线的。
在使用T568A标准制作网线时,应该将RJ-45水晶头的弹片面朝下放置,然后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将双绞线的“绿白”线、“绿”线、“橙白”线、“蓝”线、“蓝白”线、“橙”线、“棕白”线、“棕”线插入到RJ-45水晶头中;在使用T568B标准制作网线时,应该将RJ-45水晶头的弹片面朝下放置,然后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将双绞线的“橙白”线、“橙”线、“绿白”线、“蓝”线、“蓝白”线、“绿”线、“棕白”线、“棕”线插入到RJ-45水晶头中。

  ??而且在制作网线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同类”交叉、“异类”直通的原则来进行。例如,网卡与网卡直接连接,交换机与交换机直接连接,集线器与集线器直接连接等,都属于“同类”连接,因此你就必须使用交叉的连接法制作网线;在制作交叉型网线时,网线一端的RJ-45水晶头中的导线顺序必须按照T568A标准制作,网线另一端的RJ-45水晶头中的导线顺序必须按照T568B标准制作。此外,网卡与交换机直接连接,网卡与集线器直接连接等,都属于“异类”连接,所以你就必须使用直通的连接法制作网线;在制作直通型网线时,网线一端的RJ-45水晶头无论是按T568B标准制作或T568A标准制作都可以,不过另外异端也必须按照相同标准来制作。

  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1-3、2-6、3-1、4-4、5-5、6-2、2-7、8-8

  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3-1、6-2、1-3、4-4、5-5、2-6、2-7、8-8

网友:

恩,果然实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