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知识疑问

楼主(2006-12-28):
基础知识疑问
有人能告诉我什么是模拟开关,数字开关以及开关电路吗?谢谢

网友A:
请在提问之前先google 你所说的这些基本概念在google上都能找到 要有自己的思考,有疑惑再问,否则东西永远是别人的,不会到你的脑袋里面

网友B:
對啊 大學的時候也應該學了的 書上都有的建議您找找書 更權威啊 呵呵

网友C(2007-04-19):
模拟开关,是用CMOS电子电路模拟开关的通断,起到接通信号或断开信号的作用,在模拟或数字信号控制,选择,模/数,数/模等电路中应用最多,常用的有双向模拟开关,多路模拟开关和数据选择器等

网友D:
晕

网友E:
[quote user="木头东瓜"]请在提问之前先google
你所说的这些基本概念在google上都能找到
要有自己的思考,有疑惑再问,否则东西永远是别人的,不会到你的脑袋里面
支持,要在遇到问题前先在网页里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