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如何直接直接嵌入汇编的方法

楼主:
在学单片机...看到这个...感觉不错.发来和大家共享下...

C中如何直接直接嵌入汇编的方法!

(C51BBS网友cuiwei)原创
//<asm.h>
#ifdef ASM
         unsigned long shiftR1(register unsigned long);
#else
         extern unsigned long shiftR1(register unsigned long);
#endif
//end of asm.h

//<asm.c>
#define ASM
#include <asm.h>
#include <reg52.h>
#pragma OT(4,speed)
unsigned long    shiftR1(register unsigned long    x)
{
    #pragma asm
    clr c
    mov a,r4
    rrc a
    mov r4,a

    mov a,r5
    rrc a
    mov r5,a

    mov a,r6
    rrc a
    mov r6,a

    mov a,r7
    rrc a
    mov r7,a

    #pragma endasm
    return(x);
}
//end of asm.c
将此源文件加入要编译的工程文件,
将光标指向此文件,选择右键菜单“option for file 'asm.c'”,
将属性单“properties”中的“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Assemble SRC File”
两项设置成黑体的“√”将“Link Public Only”的“√”去掉,再编译即可。
用此方法可以在c源代码的任意位置用#pragma asm和#pragma endasm嵌入汇编语句。
但要注意的是在直接使用形参时要小心,在不同的优化级别下产生的汇编代码有所不同,
可以察看对应的.lst文件看一看,得到正确的优化级别后,#pragma OT(x,speed)锁定
优化级别(这里的值是0-9)。

网友:
学习了,内容非常清晰,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好文,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但是感觉难度还是很大的,毕竟受限于MCU的指令结构,可移植性值得商榷。

网友:
波光潋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