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RDA协议原本

楼主:
最近对IRDA很感兴趣.
我的手机是9@9C,只有红外,我自己做了个主板型的红外接口,速度57600kbps.但距离太搞笑了,5cm.
我想做个串口转红外的,反复比较,认为让串口工作在红外协议下是最廉价的解决方案,但是两个的脉宽是不是不一样的(网站上有的都不怎么具体,3/16)?等等

肯求IRDA协议原本
.........
.................
...............................
.........................................................

网友:

抱歉串口也是一种协议,楼上的,你需要的是串口转换吧 请将问题说清楚些

网友:

是要RS232---IRDA转换啊,一些芯片如TOIM3232不容易得到,能有更简单的实现吗? 串口只是一个基于UART的接口,红外IRDA1.0协议也是基于异步通信的,那么就有搞头

网友:

有简单的,自己搞一个38K载频与串口信号相与,然后用红外管发射出去,接收使用一体化接收头,再接串口 协议还是串口的,只是信号载体由电缆变为红外的

网友:

谢谢斑竹. 38khz的速度太低了,IRDA用的是基带传输,未经38khz调制的. 按这个做的话我的手机和电脑是通讯不上的.

网友:

用基带传?那你真的要找ir的协议了,呵呵,串口一定不行,找到协议,用单片机模拟一个,嘿嘿

网友:

谢谢 又找到一份好资料

网友:

好东西顶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