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超限指示和报警电路的设计

楼主:
这学期期末要搞一个电路设计,我们选择的课题是:电压超限指示和报警电路的设计,哪位大虾能帮我们设计一个,感激不尽!谢谢了.

上面是参考电路~~~

电压超限指示和报警电路设计【参考】

网友:

帮你是害了你,小弟 电压超限指示可以使用比较器 用运放或者专用比较器如LM339一类的 然后输出电平驱动某一个东东报警

网友:

费劲一点的可以用电阻搭个分压电路,用ad采样电压值,用单片机控制。。可以实现模糊点的算法。比如持续超压500ms再报警之类的。这样可以避免毛刺等的误报!

网友:

汗,没看你要求。原来是学比较器和555这章的。。。当我没说。。。参考冬瓜的。

网友:

小人物搞嵌入式看来真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嘿嘿

网友:

求人帮我做这个的仿真啊,毕业答辩的啊,救命啊,给钱都可以啊

网友:

哎,怎么到这个时候才知道来烧香啊~~~~~~

网友:

救命啊.我去年不过的啊,今年重来一次啊,再不过就没毕业证了,好心人帮帮忙吧,做个实物给我,我出钱买,联系我qq153836337

网友:

怎么和我们老师给的电路图是一样的?有更好的图吗?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怎么下不了 啊,期待看呢

网友:

我想看啊,怎么弄积分呢

网友:
费劲一点的可以用电阻搭个分压电路,用ad采样电压值,用单片机控制。。可以实现模糊点的算法。比如持续超压500ms再报警之类的。这样可以避免毛刺等的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