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设计PCB时,接点是怎么样子才算是连接好!!

楼主:
请问:设计PCB时,接点是怎么样子才算是连接好!!

编译时总是警告:
[Warning]   Sheet1.SchDoc Off grid  at 14.32cm

请问这是什么错误???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 什么都没有,和猜谜一样

网友:

说明元件没有与原理图上的网格对应,把图纸设置里电器网格关掉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