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作正常的简单汇编程序

楼主:
我虽意写了一个程序控制LED灯的工作很正常
但是总觉得时面有啥问题,请朋友们帮我分析看是否有问题
.include"tn26def.inc"

.org 0x00

   rjmp   start

.org 0x2A

start:

   ldi      r16,0xff

   out      ddrb,r16    ;使PORTB为输出

loop:
   ldi      r16,0xff
   out    portb,r16    ;PORTB输出高电平
   rcall    delay1      ;延时1
loop1:
   ldi      r16,0x00

   out      portb,r16   ;PORTB输出低电平
   rcall   delay2      ;延时2

delay1:
    ldi   r20,0x04
del3:
    ldi   r21,0xff
del2:
    ldi   r22,0xff
del1:
      dec    r22
      brne   del1
      dec    r21
      brne   del2
      dec     r20
      brne   del3
      rjmp  loop1

delay2:
      ldi   r20,0x04
del_3:
      ldi   r21,0xff
del_2:
      ldi   r22,0xff
del_1:
      dec    r22
      brne   del_1
      dec    r21
      brne   del_2
      dec    r20
      brne   del_3
   rjmp  loop
   sei

网友:

这个程序能正常运行吗??? 我有点怀疑哦~~~ 没有见END,RCALL调用的子程序是用什么做返回的???

网友:

无语

网友:

版主,发表个意见吧。是对还是不对??

网友:

[:$][:$]我也有一个错误,AVR的是不用END做结尾,不过RCALL调用子程序时,子程序还是要用RET做返回的哦~~~

网友:

或者你把那个RCALL改成RJMP也可以,程序到RJMP LOOP就算完了,后面的SEI是打开总中断,你没用到中断,可以不要了。

网友:

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