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设计TMS320C2X/C5X应用程序(四)

楼主:
四、中断函数 在定点C编译器中,中断可以用C函数直接处理。每个中断采用固定的程序名。如下所示: c_int0 系统复位中断 c_int1 外部中断0 c_int2 外部中断1 c_int3 外部中断2 c_int4 内部定时器中断 C_int5 串行口接收中断 c_int6 串行口发送中断 c_int7 TDM 口接收中断 c_int8 TDM口发送中断 c_int9 外部中断3 调用上述中断程序时,首先调用一个名为I$$SAVE的子程序,这个子程序保护了所有的寄存器。同样,在函数返回时,调用一个名为1$$REST的子程序用于恢复被保护的寄存器。 用C语言编写中断程序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对由SP(AR1)指向的字,编译器可能正在使用,因此必须加以保护。 (2)中断的屏蔽和使能必须由程序员设置,设置的方法是用嵌人汇编语句的方法修改IMR寄存器。这样修改不会破坏C环境或C指针。 (3)中断程序没有参数传递,即使说明,也将被忽略。 (4)由于用C编写中断程序时,需要保护所有的寄存器,因此效率不高。 (5)将一个程序与某个中断关联时,必须在相应的中断矢量处放置一条跳转指令。采用.sect汇编指令建立一个简单的跳转指令表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6)在汇编语言中,注意必须在中断程序名前加一下划杠。例如,c语言中的c_int1,在汇编语言中为_c_int1。 (7)中断程序或在中断程序中需要调用的程序都不能用_oe选项进行优化编译。 五、表达式分析 当C程序中需要计算整型表达式时,必须注意到以下几点: 1. 算术上溢和下溢。即使采用16位操作数,TMS320C2X/C5X也产生32位结果。因此,算术溢出是不能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进行处理的。 2. 整除和取模。TMS320C2X/C5X没有直接提供整除指令,因此,所有的整除和取模运算都需要调用库函数来实现。这些函数将运算表达式的右操作数压人堆栈,将左操作数放入累加器的低16位。函数的计算结果在累加器中返回。 3. 32位表达式分析。下面的的一些运算在函数调用时并不遵循标准的C调用规则,目的在于提高程序运行速度和减少程序代码空间。 (1)通过变量的左移(2)通过变量的右移(3)除法(4)取模(5)乘法 4. C代码访问16位乘法结果的高16位。采用如下方法可以访问16乘法结果的高16位。无需调用32位乘法的库函数。 (1)有符号结果: int m1,m2,result; result=((long)ml*(long)m2) >> 16; (2)无符号结果: unsign m1,m2,result; result=((unsigned long)m1*(unsigned long)m2) >> 16; TMS320C2X/C5X的C编译器将浮点数表示为IEEE单精度格式。单精度数和双精度数都表示位32位,两者没有任何区别。在TMS320C2X/C5X的浮点库中提供了一组浮点数学库函数,如加法、减法。乘法、除法、比较、整数和浮点数转换、标准的错误处理等。这些函数也不遵循标准的C调用规则。调用这些函数时,C编译器先将参数压人运行堆栈,然后调用浮点库函数。函数执行时,首先将参数从堆栈中弹出,然后执行函数运算,最后将运算结果压人堆栈返回。 有些浮点库函数需要整型或长整型参数或返回整型或长整型结果,对这些函数,用累加器的低16位传递或返回整型数,而用累加器的所有32位传递或返回长整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