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电话线中的80v电压降为5v

楼主:
[code language="C#"]

网友:

电话线中的电压是20V。当有电话呼入时,电话线电压上升至48V,话机便响铃。当摘机应答时,电话线电压又会下降至10V。 电话线路对电流有一定的限制,进入电缆前就安装了保险丝。交换设备供出一个个模块出来时都有电,电话线是48V供电,线路上已串接了电阻,每一端大约600欧姆,负载稍微超过,交换机就会认为摘机,这样就会影响通讯。电话响铃的时候耗电量是最大的,线路设计时已经考虑到正常通话的电流,平均每户48V的直流电不超过20毫安。在某个用户端长时间取电100A时就会被监测设备监测到,自动给该用户闭电。 目前使用的程控交换机,直流馈电电压是48V,由于铅蓄电池是浮充工作的,电话机挂机时实际电压约直流50V。当电话机摘机后,话机直流回路接通,话机中有电流,这时电压降为7-10V,视线路长短、话机不同而异。   话机摘机后的电流不相同,受用户线路、电话机及局内交换设备影响。一般在20-30mA。挂机时电流应该在5微安左右。   当铃响时,振铃电压是75V、频率为16-25Hz的交流电压。 原纵横制交换机 挂机 60V 程控交换机挂机 48V 铃流电压 90V 普通话机 挂机48V,震铃90V,通话8V 但值并不准确,会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给出的只是一般值 市话局挂机时直流48V. 振铃:20HZ,75V以上 通话:视线路及话机质量,一般在直流6-12V之间 小交换机:直流电压一般两种:24或者48。 振铃和通话时差不多。

网友:

预算不考虑的话直接去拿dc-dc芯片!

网友:

我这边有个从电话线取电的电源版,是已经商用的板子。需要的话留下信箱,我给你发过去。这东西不好公开传播。

网友:

还有问题么

网友:

[quote user="小人物"]我这边有个从电话线取电的电源版,是已经商用的板子。需要的话留下信箱,我给你发过去。这东西不好公开传播。

小人物你好!可以把电路图发一份给我吗?我的邮箱是wandou518@56.com   拜托了!

网友:

已经发送!请查收。 请自己学习使用,不要传播或者其他用途,以免不必要的麻烦,谢谢

网友:

哦,是个东西哟,我也想看看,能否帮发一份??? 邮箱:huchuan987@hotmail.com 谢谢!!

网友:

值得讨论的话题

网友:

xixio

网友:

小人物你好!可以把电路图发一份给我吗?我的邮箱是friends74@126.com 拜托了!

网友:

麻烦 你也给小弟发一份吧! silentband@163.com

网友:

给我发一份,我的信箱:wjx378@sina.com

网友:

小人物你好!把电路图发一份给我吧,谢谢 728529029@qq.com

网友:

发一份看看,谢谢 zhaoyuan860@163.com

网友:

以上留下email的均已通过Gmail发送。有接受不到的请留言。

网友:

[quote user="小人物"]我这边有个从电话线取电的电源版,是已经商用的板子。需要的话留下信箱,我给你发过去。这东西不好公开传播。

网友:

[quote user="小人物"]我这边有个从电话线取电的电源版,是已经商用的板子。需要的话留下信箱,我给你发过去。这东西不好公开传播。
共享一下吧

网友:

小人物你好!可以把电路图发一份给我吗?anogg@163.com   谢了

网友:

小人物好,给我发一份害害,谢了 niujianhua00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