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课程设计——直流电动机工作电流的检测

楼主:
老师就给了这个题目还说用Protel做,一点头绪都没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

用Protel做?仿真还是做板子? 测电流很简单吧。。打算用数字电路还是用单片机?

网友:

防真的,用单片机做 楼上的帮帮忙了

网友:

串一小电阻->拿运放放大电阻两端的电压差->AD取样电压值->单片机读数值->根据I=U/R算出电流。 ok?

网友:

第2方案: 互感器-》通过分压电阻分压、整流、滤波之后经运算放大器放大,再由A/D再到单片机 第3方案: 霍尔器件,测试电流流过引发的磁场变化->AD霍尔送出的数据->单片机处理。。。 对电流的处理基本上就这几种了!谁还有其他想法,也发出来看看呵呵!大家互相交流,学习。

网友:

谢谢了

网友:
做出来了吗

做出来了吗

网友:
直流电机还是用霍尔元件测量磁动势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就给了这个题目还说用Protel做,一点头绪都没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二啊

可能大家也一样没有头绪,因为并不清楚你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何谈指点?

1、请说明:是哪门课的课程设计;
2、请指明电机的大致参数,测量什么状态下的电流?另外,除了测量电流,还有其他要求吗?

网友:
楼主的问题反映出他本人的基础一般,概念不清晰。表述也不清晰,不清楚如何提问题。所以大家也是干着急。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都是工程师的你们不知道学校的事情啦,只是用protel话原理图而已啦!eda也可以搞定的啦!spice也可以,或者用里面的cap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