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单片机音乐程序的问题

楼主:
今天我用c语言,编了个音乐程序,结果失败了(蜂鸣器只能发出噗噗的声音,不能向想象中那样实现,"多,软,米,发,说,拉,西")程序如下:请高手指点一二啊
#include <reg51.h>
sbit aaa=P3^2;
int delay(int t)
{
int i,j;
for(i=0;i<t;i++)
for(j=0;j<120;j++)
;
}
void xyf(int y)
{
switch(y)
{
case 0:aaa=1;break;
case 1:TH0=0x4d;TL0=0xf7;break;
case 2:TH0=0x24;TL0=0xf8;break;
case 3:TH0=0xfa;TL0=0x12;break;
case 4:TH0=0xfa;TL0=0x67;break;
case 5:TH0=0xfb;TL0=0x03;break;
case 6:TH0=0xfb;TL0=0x8f;break;
case 7:TH0=0xfc;TL0=0x0b;break;
}
}
void dyf(int x)
{int m;
xyf(x);
switch(x)
{case 0:TR0=0;break;
default:TR0=1;break;
}
m=1;
while(m)
{
delay(100);
m=0;
}
TR0=0;
aaa=1;
}
main()
{
TMOD=0x01;
EA=1;ET0=1;
while(1)
{
dyf(0);
dyf(1);
dyf(2);
dyf(3);
dyf(0);
dyf(4);
dyf(0);
dyf(5);
dyf(0);
dyf(6);
dyf(0);
dyf(7);
delay(500);
}
}
void mop(void) interrupt 1
{
aaa=!aaa;
}

网友:

从你说的现象看,有可能是2个地方出问题了!1是主频过高(也就是说delay 太小。)2是你用的蜂鸣器的启动电流过大。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音乐彩灯的实验,都很多不懂,做好后能否也发份给我参考下? 邮箱:wangyaohua198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