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换成 -10V的简单电路

楼主:
典型开关式电容器充电泵不需要电感器,因此容易设计,且能将正电压加倍及将正电压转换成一个等效负电压。但在某些应用中,只有正电源可用,且电源系统必须产生一个幅度比正电源电压幅度更大的负电压。图1所示电路可将其输入电压反相的同时将所得负电压加倍。

  通常,MAX889T电压反相器IC1可将一个正输入电压转换成一个绝对幅度低于其输入值的负输出电压。但此电路中,肖特基二极管D1、D2及电容器C4与C5可帮助产生一个更高的输出电压。该电路的额定输出为VOUT=-(2×VIN-2VD-IOUT×RO),其中,VIN为输入电压,VD为二极管正向压降,IOUT为输出电流,RO为IC1在自由运行模式下的输出电阻。对于300mA的负载电流来说,该电路输出电压为 -10V。电容器及印制电路板走线中的寄生电感可产生为输出电容器充电的电压过冲,从而在无负载情况下提供多于-10V的输出电压(图2)。

网友:

[*-)]看不到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