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817和TL431的配合问题之我见

楼主:
在TOP 及3842等单端反激电路中的反馈电路很多都采用TL431,PC817作为参考、隔离、取样。现以TOPSwicth典型应用电路来说明TL431,PC817的配合问题。其电路如图1所示。

500)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500; this.alt='这是一张缩略图,点击可放大。\n按住CTRL,滚动鼠标滚轮可自由缩放';this.style.cursor='hand'}">

对于图1的电路,就是要确定R1、R3、R5及R6的值。设输出电压Vo,辅助绕组整流输出电压为12V。该电路利用输出电压与TL431构成的基准电压比较,通过光电耦合器PC817二极管-三极管的电流变化去控制TOP管的C极,从而改变PWM宽度,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因为被控对象是TOP管,因此首先要搞清TOP管的控制特性。从TOPSwicth的技术手册可知流入控制脚C的电流Ic与占空比D成反比关系。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

500)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500; this.alt='这是一张缩略图,点击可放大。\n按住CTRL,滚动鼠标滚轮可自由缩放';this.style.cursor='hand'}">

   Ic的电流应在2-6mA之间,PWM会线性变化,因此PC817三极管的电流Ice也应在这个范围变化。而Ice是受二极管电流If控制的,我们通过PC817的Vce与If的关系曲线(如图3所示)可以正确确定PC817二极管正向电流If。从图3可以看出,当PC817二极管正向电流If在3mA左右时,三极管的集射电流Ice在4mA左右变化,而且集射电压Vce在很宽

500)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500; this.alt='这是一张缩略图,点击可放大。\n按住CTRL,滚动鼠标滚轮可自由缩放';this.style.cursor='hand'}">

的范围内线性变化。符合TOP管的控制要求。因此可以确定选PC817二极管正向电流If为3mA。再看TL431的要求。从TL431的技术参数知,Vka在2.5V-37V变化时,Ika可以在从1mA到100mA以内很大范围里变化,一般选20mA即可,既可以稳定工作,又能提供一部分死负载。不过对于TOP器件因为死负载很小,只选3-5mA左右就可以了。
   确定了上面几个关系后,那几个电阻的值就好确定了。根据TL431的性能,R5、R6、Vo、Vr有固定的关系:Vo=(1+ R5/R6) Vr
   式中,Vo为输出电压,Vr为参考电压,Vr=2.50V,先取R6一个值,例如R6=10k,根据Vo的值就可以算出R5了。
   再来确定R1和R3。由前所述,PC817的If取3mA,先取R1的值为470Ω,则其上的压降为Vr1=If* R1,由PC817技术手册知,其二极管的正向压降Vf典型值为1.2V,则可以确定R3上的压降Vr3=Vr1+Vf,又知流过R3的电流Ir3=Ika-If,因此R3的值可以计算出来:     R3= Vr3/ Ir3= (Vr1+Vf)/( Ika-If)
根据以上计算可以知道TL431的阴极电压值Vka,Vka=Vo’-Vr3,式中Vo’取值比Vo大0.1-0.2V即可。
举一个例子,Vo=15V,取R6=10k,R5=(Vo/Vr-1)R6=(12/2.5-1)*10=50K;取R1=470Ω,If=3mA,Vr1=If* R1=0.003*470=1.41V;Vr3=Vr1+Vf=1.41+1.2=2.61V;
取Ika =20mA,Ir3=Ika-If=20-3=17,R3= Vr3/ Ir3=2.61/17=153Ω;
TL431的阴极电压值Vka,Vka=Vo’-Vr3=15.2-2.61=12.59V
结果:R1=470Ω、R3=150Ω、R5=10KΩ、R6=50K

网友:

我发的资料都有图的,看不见的直接联系我

网友:

有响声怎么办了?

网友:

变压器有吱吱声怎么办啊?

网友:

变压器响声啊?

网友:

谢谢!!!!!!!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踏尘归来,誓破。。。。

网友:

请教一下,图中的C3作用有多大,依据是什么, 这部份我一款产品和这非常相似,但老是有MOS管引脚打火现象,不知什么原因,请指教一下.(DC-DC 550V输入)

网友:


网友:

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讲解
小弟正急这个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S管引脚打火??是不是引脚间距太近了??把引脚间距加宽试一试?再有可能就是你的尖峰电压吸收电路没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