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8路音频信号输入单片机控制切换单片机控制增益的可智能弱信号放大能力的低频放

楼主:
   看看我附件  里面有 具体的设计内容
    请帮我求解!谢谢谢谢  !

网友:
Re: 设计8路音频信号输入单片机控制切换单片机控制增益的可智能弱信号放大能力的低

前面就是一单片机控制8路开关。。。后面是功放。。。 按照参数做就行了。。。

网友:
Re: 设计8路音频信号输入单片机控制切换单片机控制增益的可智能弱信号放大能力的低

可是。。你要解什么呢?!

网友:
我下来看看在说吧?

网友:
先看看

好像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