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分类和作用

楼主:
1. 信号 DT we[G5|
信号又称参考,就是零电位的参考点,也是构成电路信号回路的公共段,图形符号 ph*] G
直流地:直流电路,零电位参考点。 GR U/
交流地:交流电的零线。应与地线区别开。 -[1]Wc[1]x
功率地:大电流网络器件、功放器件的零电位参考点。 /MiRPi y
模拟地:放大器、采样保持器、A/D转换器和比较器的零电位参考点。 Xm F*.b
数字地:也叫逻辑地,是数字电路的零电位参考点。 >6热地:开关电源无需使用变压器,其开关电路的和市电电网有关,既所谓的热地,它是带电的,图形符号为:“ ” $-b?k05
冷地:由于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将输入、输出端隔离;又由于其反馈电路常用光电耦合、既能传送反馈信号又将双方的隔离;所以输出端的地称之为冷地,它 y~o<ss%nG
不带电。图形符号为 }%UoOy=e
2.
保护 J­@,,J@
保护是为了保护人员安全而设置的一种接线方式。保护线一端接用电器,另一端与大地作可靠连接。 9/\%R'K5 p
3.
音响中的 v8j­l gfD
屏蔽线接地:音响系统为防止干扰,其金属机壳用导线与信号相接,这叫屏蔽接地。 g>boSmE_w
音频专用:专业音响为了防止干扰,除了屏蔽之外,还需与音频专用相连。此接地装置应专门埋设,并且应与隔离变压器、屏蔽式稳压电源的相应接地端相连后作为音控室中的专用音频接地点。 X<Nt6

S>
K{gEfzo [
不同地线的处理方法。 4l.^J>GwW
}n`8w#BSS
1.
数字地和模拟地应分开; ?jD#]dS\<h
在高要求电路中,数字地与模拟地必需分开。即使是对于A/DD/A转换器同一芯片上两种最好也要分开,仅在系统一点上把两种连接起来。 BPn/­"d<
2.
浮地与接地; [.DFI6G8<r
系统浮地,是将系统电路的各部分的地线浮置起来,不与大地相连。这种接法,有一定抗干扰能力。但系统与地的绝缘电阻不能小于50MΩ,一旦绝缘性能下降,就会带来干扰。通常采用系统浮地,机壳接地,可使抗干扰能力增强,安全可靠。 ;b6F[1][1]
3.
一点接地; [[-#fV>V2
在低频电路中,布线和元件之间不会产生太大影响。通常频率小于1MHz的电路,采用一点接地。 ­e=fM\4d3
4.
多点接地。 2r­v|d<F+
在高频电路中,寄生电容和电感的影响较大。通常频率大于10MHz的电路,采用多点接地.

LG开发室  有志同道合者望联系  MSN:wangqingtao2119@hotmail.com
                                             Email: wangqt@lginnotek.com

网友:

8错

网友:

工作中,总碰到地线设置不当所带来的干扰,我们把资料补充齐全,做到“接地”无敌!

对于模拟电路,地线的设计是很关键的一环。许多电路如数字表头、AD/DA接口板等都有区分数字地与模拟地,同样都是接地,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可以说地线的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整个电路板的性能。功放的交流声及啸叫声多数都是地线设计不合理引起。

数字地就没什么好说了,只要接在一起,能通就可以。

模拟地简单地说,低频尽量走星行线;高频除了布线外,最好全部都当作地使用。高频本人涉及不多,下面主要针对单电源而言。对于双电源而言,星行线以变压器中间抽头为中心。对单电源而言,星行线以整流滤波电容的负极为中心。

能所有不同用途的地线都单独走一根线自然是最好,但这不很现实。所以还要注意一些技巧。概括地说输入地要同输出地分开,大电流地要同小电流地分开。

纠其原因,都是地线的电阻压降在做鬼。虽都是接在一起,但由于通过的电流不同,存在一定的压降。这压降如果叠在输出上,可能问题不大。但如果叠在输入上,再经过电路几十上百倍的放大,即使是一两毫伏,放大几十上百倍就不能不考虑。所以还有种简单的办法就是只管把地线加粗,这样地线上的电阻小了,相同电流所产生的压降就小了。

作者:林水潮

网友:

大版主哦,厉害

网友:

呵呵 板主們都很厲害的喔 佩服!! 請多關照!

网友:

好啊,要收藏了

网友:

楼上得晚上没睡觉哦...夜猫子

网友:
大家在学习和工作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歇息阿

大家在学习和工作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歇息阿,

网友:

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