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的PCB中输入汉字一法

楼主:
Protel都是E文版,如果想在PCB中直接加入汉字是不可能的,显示出来的都是乱码。
用汉化法吧,但我个人感觉不好用,容易使系统不稳定。
在网上闲逛时,偶得一文,介绍如何在PCB中输入汉字,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建议你用AD6或以上版本...输入中文就不要那样麻烦啦... 99se和dxp2004功能和速度都没ad6或以上版本好用

网友:

请问2楼的有AD6.5的汉化程序吗???或者中文版的AD6,我想要一份。 我只有AD6.5的E文版。

网友:

楼上的兄弟,AD6或以上版本不要汉化程序的,本地资源设置就好...

网友:

好像这样只能汉化部分菜单吧,输入汉字还是乱码的吧

网友:

设置好了输入汉字绝对没乱码...

网友:

你肯定没设置好的...那么好的资源没用好啊,再输入汉字的时候要选另外的选项,默认是英文选项

网友:

英文选项下输入汉字当然乱码

网友:

楼上的,能否介绍介绍是怎么设置的??? 我只知道设置成本地资源,能汉化菜单,输入汉字的能否详细说一下???

网友:

[:$][:$]汗~~~

终于设置成功,感谢 破茧佼龙版主!!!

网友:

不用感谢...有空多来论坛就行了,我临近期末快考试,来的比较少,不好意思,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啦

网友: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嘿嘿哈

网友:

protel pcb输入汉字

网友:

我也要看看[;)]

网友:

gan shenmelaizhao

网友:
正在找这个东西,看看再说,先谢谢了!

网友:
正找这个东西,看看再说,谢谢了!

网友:

不錯不錯,學習了

网友:

我也试试
看看怎么样

网友:

fdsfsdfsfsafsdafdsafsadfas

网友:
不知道这种方法行不行

在windows画笔板中写汉字保存,从网上下载BMP TO PCB文件,可以转换为汉字的PCB。

但是这个PCB汉字文件不好加载到别的PCB中,则在汉字PCB中全选复制,打开PCB库,新建一个元件,粘贴这个汉字,拖到0,0坐标处,则这个汉字作为库元件就可以PLACE到一个PCB文件中了。

网友:
楼上的,能否介绍介绍是怎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
不错.刚试了下.很好用.谢谢了..

网友:
直接用汉化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