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高手请进挑错

楼主:
要求:用户输入10个数字,并将这些数字由大到小排列。
我编的程序如下:
main()
{
int i,j,min,a[10];
printf ("\n input 10 number:");
for (i=0;i<10;i++)
scanf ("%d",&a);
min=a[0];
for (j=10;j>=0;j--)
{
for (i=1;i<=j;i++)
 if (min-a>0)
   {
    min=a;
    }
printf ("%d ",a[j]);
}
}

这程序达不到所要求的效果,高手们请赐教。谢谢

网友:

好多灯泡哦~。。。嘎嘎~

网友:

发代码时候选编辑器上面“插入代码”,类c的就选C#,然后把代码沾到  这里把这里那两个字替换成代码就会很漂亮了~ 或者把“禁用BBCode。 ”这个钩上,代码就好看了!!!

网友:

我按照你的思路改了一下:
       基本思路(不知是不是这样的思路):
 以min=a[0]为初值,利用for循环对10个数进行比较,得出最小值用t记下最小值的位置,然后把这个最小值a[t]与数组最后一个值交换,即把最小值放于最后,然后去掉最后一位,对剩余的9个数再进行比较,。。。,最后输出比较完后的数组。详细请看以下代码。

#include<stdio.h>
main()
{
int i,j,t,min,a[10],tmp;
printf ("\n input 10 number:");
  for(i=0;i<10;i++)
   scanf("%d",&a);
  {
    for (j=9;j>=0;j--)   /*外循环:j表示比较次数也表示最后一个数字的下标,*/
     {                       /*           每循环 一次,去掉一个最小值*/
      t=0;
      min=a[0];              /*为最小值赋初值*/
       for (i=0;i<=j;i++)  /*内循环:对数组中数字与min进行比较,得到最小值*/
         if(a<=min)
           {
            min=a;
            t=i;                /*用t记下最小值位置*/
           }
        tmp=a[t];
        a[t]=a[j];                    /*最小值与最后一位交换*/
        a[j]=tmp;
     }
  }
   for(i=0;i<10;i++)         /*输出比较完后的数组*/
   printf ("%d ",a);
}

网友:

其实这种排序问题可以不用求最小值,直接用“冒泡”法来做就可以了。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i,j,min,k,a[10];
printf ("\n input 10 number:");
for (i=0;i<10;i++)
scanf ("%d",&a);
for (j=10;j>=0;j--)
{
for (i=1;i<=j;i++)
 if (a[i-1]-a<0)//如果前面的小于后面的数则交换;
   {
    min=a[i-1];  //楼主的程序只是做了比较,并没有做排序处理,
    a[i-1]=a;//只需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下小的改动(做一下交换)就好了,如下:
    a=min;
    }
}
for(k=0;k<10;k++)
  printf("%d",a[k]);
return 0;
}[code language="C#"]

网友:

建议楼上版主大哥发代码程序时把禁用BBcode和禁用表情都打上勾。 用插入代码的话,效果好象还不好。 呵呵,就不会再有这么多灯泡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