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几种码制转换BCD,HEX,BIN

楼主:
常用的几种码制转换BCD,HEX,BIN

网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LongToBin(n) \ ((n >> 21) & 0x80) | \ ((n >> 18) & 0x40) | \ ((n >> 15) & 0x20) | \ ((n >> 12) & 0x10) | \ ((n >> 9) & 0x08) | \ ((n >> 6) & 0x04) | \ ((n >> 3) & 0x02) | \ ((n ) & 0x01) \ ) #define Bin(n) LongToBin(0x##n##l) // HEX转BCD //bcd_data(<0x255,>0) unsigned char BCD2HEX(unsigned int bcd_data)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bcd_data>>8)*100)|((bcd_data>>4)*10)|(bcd_data&0x0f); return temp; } // HEX转BCD //hex_data(<0xff,>0) unsigned int HEX2BCD(unsigned char hex_data) { unsigned int bcd_data; unsigned char temp; temp=hex_data%100; bcd_data=((unsigned int)hex_data)/100<<8; bcd_data=bcd_data|temp/10<<4; bcd_data=bcd_data|temp%10; return bcd_data;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c; c= Bin(10101001); // c = 0xA9 c=BCD2HEX(0x255); //255 转成HEX为0xff c=HEX2BCD(0xff); //0xff 转成BCD码为 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