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XX读写程序!!!

楼主:
sbit a0=ACC^0;   //定义ACC的位,利用ACC操作速度最快
sbit a1=ACC^1;
sbit a2=ACC^2;
sbit a3=ACC^3;
sbit a4=ACC^4;
sbit a5=ACC^5;
sbit a6=ACC^6;
sbit a7=ACC^7;

void s24(void)
{
 _nop_();scl=0;sda=1;scl=1;_nop_();sda=0;_nop_();scl=0;
}
void s240(void)
{
 _nop_();scl0=0;sda0=1;scl0=1;_nop_();sda0=0;_nop_();scl0=0;
}
void p24(void)
{
 sda=0;scl=1;_nop_();sda=1;
}
void p240(void) {
 sda0=0;scl0=1;_nop_();sda0=1;
}
unsigned char rd24(void)
{
 sda=1;
 scl=1;a7=sda;scl=0;
 scl=1;a6=sda;scl=0;
 scl=1;a5=sda;scl=0;
 scl=1;a4=sda;scl=0;
 scl=1;a3=sda;scl=0;
 scl=1;a2=sda;scl=0;
 scl=1;a1=sda;scl=0;
 scl=1;a0=sda;scl=0;
 sda=1;scl=1;scl=0;
 return(ACC);
}

void wd24(unsigned char dd)
{
 ACC=dd;
 sda=a7;scl=1;scl=0;
 sda=a6;scl=1;scl=0;
 sda=a5;scl=1;scl=0;
 sda=a4;scl=1;scl=0;
 sda=a3;scl=1;scl=0;
 sda=a2;scl=1;scl=0;
 sda=a1;scl=1;scl=0;
 sda=a0;scl=1;scl=0;
 sda=1;scl=1;
}

unsigned char read(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dd;
 dd=((address&0x7ff)/256)<<1;
 s24();wd24(0xa0|dd);scl=0;wd24(address);scl=0;
 s24();wd24(0xa1|dd);scl=0;dd=rd24();p24();return(dd);
}

void write(unsigned int address,unsigned char dd)
{
 unsigned char ddd;
 ddd=((address&0x7ff)/256)<<1;
 s24();wd24(0xa0|ddd);scl=0;wd24(address);scl=0;wd24(dd);scl=0;p24();
 time=0;                   //time为定时器时间参考,time增加1代
//表1ms,如果没有用定时器,取消该行
 while (1)
{
  s24();
  wd24(0xa0|ddd);
  sda=1;
  if (sda==0) break;
  if (time>10) break;             //此行防止由于eeprom器件损坏后的死循环
  scl=0;
 }
}

网友:

现在还看不懂C的,不过先谢谢了!!

网友: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