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荡电路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
请问大侠:
1.集成运放作为 电压比较器和运算电路使用中,它们的工作状态有什么区别?

2.在RC串并联振荡电路中(用集成运放构成振荡电路),要求输出电压(Uo)的振幅是多少?要如何求解呢??

3.非正弦波产生电路的组成及工作原理与正弦波振荡电路有何区别??

网友:

问题问的很含糊。不知道你想知道哪些点。尝试回答。
1、对于运放,没有工作状态之分,当然,你要具体分析的话可以拿它的原理图出来,分析其中三极管的饱和,放大之类的状态。
其实功放就是多级三极管组成的带反馈电路的放大电路。比较器只是它实现的一个功能,可以这么说,放大和比较器,甚至跟随器等等,都是这个多级电路的一个在特殊输入时候产生的特殊效果。

附件是功放的典型lm741的内部原理,其实就是你们学的多级放大电路,不过更完善而已。

2、rc振荡电路中,从开始到后来稳定工作在临界点,振幅是一直变化着的。甚至在临界点,依然是个来回摆动的。实际上,是个积分的过程,书本上应该有算法吧。没注意过。

3、你说的非正弦波产生电路是指的方波,三角波和锯齿波吗?如果是的话!回答如下:正弦波产生后,后级加一个过零比较器(就是跟零电压比较的。),就会输出方波。在方波后面加个积分电路的话,就能得到三角波。三角波和x坐标轴围成的面积可以看成方波积分的效果。锯齿波也类似。都是正弦波可以通过处理变形出来的,归根到底,想产生有规律的波型,就要振荡。

网友:

收到,并仔细的阅读过了,谢谢"小人物"的指点? 谢谢!1 还有想请问:发贴时如何在上面贴上"图片"呢???

网友:

发贴时候,底下有个 如果是图的话,就自动加到内容里面了. 附件: